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光敏电阻智能窗帘,问题是到了晚上电机启动,比如启动到达....

楼主(2017-05-06):
还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是到了晚上,电机启动,既然起动就要到达指定位置停下来,我用定时器来做,无奈程序一直在那循环,不知道怎么改了,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谢谢了

楼主:
定时问题

请大家帮忙,自己弄了好久了,问题是:到了晚上电机启动,到达指定位置电机要停下来,我用定时器来做,无奈停在定时循环出不来,问题在程序主函数里边,(主函数keyscan()后面的if语句)---电机启动后停不下来了

楼主:
程序格式不对,我重发一遍,大家见谅,见怪不怪
#include <reg52.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zheng[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fan[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sbit  key1   = P3^0;       //正转
sbit  key2   = P3^1;       //反转----按键分时复用
sbit  key3   = P3^2;       //停止
sbit  key4   = P3^3;       //时间调整按钮
sbit beep=P2^3; sbit dsds=P2^4;
sbit dsrw=P2^2; sbit dsas=P2^1;
sbit dscs=P2^0; sbit irq=P3^3;
sbit  rd=P3^7;  sbit guang_dq=P3^6;//光敏电阻输出
sbit DQ=P2^5;//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lcden=P3^4;sbit lcdrs=P3^5;
sbit dula=P2^6;sbit wela=P2^7;
char shi,fen,miao,nian,yue,ri;
uchar num,flag,flag1,flag_ting,count;
uint temp,aa;//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uchar code table[]="  :  :   T:     ";
uchar code table1[]="20  -  -  L:   G";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uchar read_ds(uchar);
uchar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uchar read_time(uchar);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di()
{
  beep=0;
  delay(200);
  beep=1;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delay(1);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init()//初始化设置//
{
    beep=1;
    EA=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rd=0;
    dula=0;
    wela=0;

    wr_com(0x38);
    wr_com(0x0c);
    wr_com(0x04);
    wr_com(0x01);
    wr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_data(table[num]);
        delay(20);
          }
   wr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_data(table1[num]);
        delay(20);
          }
}
/////////////写时分秒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_com(0x80+add);
  wr_data(0x30+shi);
  wr_data(0x30+ge);
}
/////////////写年月日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_com(0x80+0x40+add);
  wr_data(0x30+shi);
  wr_data(0x30+ge);
}
///////////12c887写一位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cs=1;
  dsas=1;
}
///////////12c887读一位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ata_ds;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ata_ds=P0;
  dsds=1;
  dscs=1;
  dsas=1;
return data_ds;
}
/***************************ds18b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3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uint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int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emp=b;
    temp<<=8;
    temp=temp|a;
    if(temp<0x08ff)
     tflag=0;
    else
    {
     temp=~temp+1;
     tflag=1;
    }
    temp=temp*(0.0625)*100+0.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liang位小数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_real_temp(uint temp)//实时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wr_com(0x80+0x0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_data('0'+datas[0]); //十位

        wr_com(0x80+0x0c);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_data('0'+datas[1]); //个位

        wr_com(0x80+0x0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_data(0x20+14); //个位

        wr_com(0x80+0x0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_data('0'+datas[2]); //显示小数点

        wr_com(0x80+0x0f);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_data(0x60+3); //显示C

}
/********************************************************
                    步进电机正转
*********************************************************/
void  motor_zheng()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zheng[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
}
/********************************************************/
/*步进电机反转
/********************************************************/
void  motor_fan()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1
  {
        P1 = fan[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
}
//////////////手动按键控制
void shoudong()
{
   uchar r,N=1; //N 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因为我们的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 减速比是1/64 所以这里N=64时 步进电机外部的主轴转1圈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f(!key1);
             wr_com(0x80+0x40+15);
             wr_data('Z');
              while(1)
                 {
                                         for(r=0;r<N;r++)
                                 {
                                           motor_zheng();       //电机正转
                                     }
                                         if(key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if(key2==0)
                                          break;
                 }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if(!key2);
             wr_com(0x80+0x40+15);
             wr_data('F');
              while(1)
                {
                                 for(r=0;r<N;r++)
                         {
                               motor_fan();       //电机反转
                                 }
                                 if(key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if(key1==0)
                               break;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key3);
             wr_com(0x80+0x40+15);
             wr_data('G');
                         P1=0xf0;
            }
        }
}
/////////////电机自动正转
void zidong_zheng()
{
  //uchar i,j
  while(1)
     {
      motor_zheng();
     }
}
/////////////电机自动反转
void zidong_fan()
{
  //uchar r,N=1;
   while(1)
     {
       motor_fan();
     }
}
void keyscan()
{
   uchar keynum;
   if(key4==0)//----加和减都是在第一个按键按下情况下进行的
    {
      delay(10);//按键消抖----有按键操作就需要消抖--还需要进行松手检测
      if(key4==0)//第一个按键
        {
          flag=1;
         keynum++;
         if(keynum==1)//第一次按键--操作秒---即光标的位置<操作对象>
            {
              while(!key4);
                  wr_com(0x80+6);//指令执行位置
                  wr_com(0x0f);//光标闪烁
            }
         if(keynum==2)//第二次按键--操作分
            {
              while(!key4);
                  wr_com(0x80+3);
                  wr_com(0x0f);
            }
         if(keynum==3)//第三次按键--操作时
            {
              while(!key4);
                  wr_com(0x80);
                  wr_com(0x0f);
            }
         if(keynum==4)//第4次按键--操作日
            {
              while(!key4);
                  wr_com(0x80+0x40+8);
                  wr_com(0x0f);
            }
         if(keynum==5)//第5次按键--操作月
            {
              while(!key4);
                  wr_com(0x80+0x40+5);
                  wr_com(0x0f);
            }
         if(keynum==6)//第6次按键--操作年
            {
              while(!key4);
                  wr_com(0x80+0x40+2);
                  wr_com(0x0f);
            }
         if(keynum==7)//第7次按键一--回复操作前状态
            {
               while(!key4);
               keynum=0;
               wr_com(0x0c);
               flag=0;//DS12C887正常运行---并将修改过的值写进芯片-----这句不加不能进入设置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7,ri);
                           write_ds(8,yue);
                           write_ds(9,nian);
            }
     }
  }
//////////////时间调整---加
if(keynum!=0)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if(keynum==1)
                     {
                       while(!key2);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6,miao);
                        wr_com(0x80+6);
                     }
                  if(keynum==2)
                     {
                       while(!key2);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3,fen);
                        wr_com(0x80+3);
                     }
                  if(keynum==3)
                     {
                       while(!key2);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shi);
                        wr_com(0x80);
                     }
                  if(keynum==4)
                     {
                       while(!key2);
                        ri++;
                       if(ri==32)
                        ri=1;
                        write_nyr(8,ri);
                        wr_com(0x80+0x40+8);
                     }
                  if(keynum==5)
                     {
                       while(!key2);
                        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5,yue);
                        wr_com(0x80+0x40+5);
                     }
                  if(keynum==6)
                     {
                       while(!key2);
                        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2,nian);
                        wr_com(0x80+0x40+2);
                     }
               }
           }
//////////////时间调整---减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keynum==1)
                     {
                      while(!key3);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6,miao);
                      wr_com(0x80+6);
                     }
                  if(keynum==2)
                     {
                      while(!key3);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3,fen);
                      wr_com(0x80+3);
                     }
                  if(keynum==3)
                     {
                      while(!key3);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0,shi);
                      wr_com(0x80);
                     }
                  if(keynum==4)
                     {
                      while(!key3);
                      ri--;
                      if(ri==0)
                          ri=31;
                      write_nyr(8,ri);
                      wr_com(0x80+0x40+8);
                     }
                  if(keynum==5)
                     {
                      while(!key3);
                      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5,yue);
                      wr_com(0x80+0x40+5);
                     }
                  if(keynum==6)
                     {
                      while(!key3);
                      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2,nian);
                      wr_com(0x80+0x40+2);
                     }
               }
           }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while(1)
    {
              keyscan();
          if((guang_dq==1)&&(aa<200))//----------问题在这,程序一直在这循环
           {
                zidong_zheng();
           }
       didi();
       delay(200);
       P1=0xf0;
       flag=0;
      if(flag==0)
        {
                  read_temp();
                  display_real_temp(temp);
                  shoudong();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ri=read_ds(7);
              yue=read_ds(8);
              nian=read_ds(9);

             write_sfm(6,miao);
             write_sfm(3,fen);
             write_sfm(0,shi);
             write_nyr(8,ri);
             write_nyr(5,yue);
             write_nyr(2,nian);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程序复杂--为了不影响时钟的反应速度--在定时器内完成这些操作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网友A:
没问题啊

楼主:
就是主函数里边,keyscan()函数下边的if语句,程序停在那,出不来

网友B:
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规定步数,一定的步数自然是到达一定的位置。如果使用直流电机,一般做这类动作需要一个限位开关或传感器,如磁、光电等传感器。用定时即便你的程序能达到目的,也不可靠。

网友C:
可以添加极限传感器

网友D:
可能是延时时间太长了,你可以使用库函数intrins或使用DelayX_us(unsigned char t),都是引用_nop_,这样就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去等待延时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规定步数,一定的步数自然是到达一定的位置。如果使用直流电机,一般做这类动作 ...

恩恩,对的,现在想通了用定时器行不通,我用的步进电机,现在换成一个变量,还是不行不受控制,控制步数走的太慢,还是停不下来
void main()
{
    uchar i=0;
    init();

   while(1)
    {
              keyscan();
          if((guang_dq==1)&&(i<200))//----------问题在这,程序一直在这循环
           {
           i++;
                   for (k=0; k<8; k++)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zheng[k];          //取数据
                      delay(1);
            }
           }
       //didi();
      //flag=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添加极限传感器

这个我还没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延时时间太长了,你可以使用库函数intrins或使用DelayX_us(unsigned char t),都是引用_nop_,这样就不 ...

恩恩,好的,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到了晚上,电机启动,既然起动就要到达指定位置停下来,我用定时器来做,无奈程序一直在那循环,不知 ...

你的aa相对于用于计时,aa=200,说明定时10s。问题是,定时10s结束之后,电机就要停止,但定时器timer0仍然在工作,所以aa一直有机会小于200(aa超uint范围后又会回到0),if((guang_dq==1)&&(aa<200))就会不断成立。所以当aa>200后,就应该关闭定时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规定步数,一定的步数自然是到达一定的位置。如果使用直流电机,一般做这类动作 ...

"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规定步数,一定的步数自然是到达一定的位置。如果使用直流电机,一般做这类动作需要一个限位开关或传感器,如磁、光电等传感器。用定时即便你的程序能达到目的,也不可靠。"

照此办理,没错!根本不需要定时器,若需早晨和晚上定时开关,倒是可以考虑用定时器。

网友G:
我也做的是窗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规定步数,一定的步数自然是到达一定的位置。如果使用直流电机,一般做这类 ...

恩恩,谢谢,我试试,也有定时开关功能,还要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aa相对于用于计时,aa=200,说明定时10s。问题是,定时10s结束之后,电机就要停止,但定时器timer0仍 ...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我用的是步进电机,先控制下步数,,在定时开关的时候我会这样试试,谢谢

楼主:
一起学吧,哈哈,有问题一起解决,大家这么热情

网友B(2018-11-02):
引用 楼主:
恩恩,对的,现在想通了用定时器行不通,我用的步进电机,现在换成一个变量,还是不行不受控制,控制步数 ...

如果是步进电机,到了指定的步数,一定能停下来的。嫌慢你可以加快,或换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