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是不是不能移相控制可控硅啊?

楼主(2017-05-06):
求大师指点,为什么我这个电路和程序,灯泡只能在110V--220V直间调压(半波),怎么调试,都不能在0--220V之间调,首先我没有用MOC3021等元件,我想实现我现在的电路的功能。是不是单片机检测过零的时候,丢掉了一个过零信号,才导致半波的?。。。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过零检测电路问题,只有半波触发,因为MCU只有正半波峰转谷时才触发,而负半周根本就不能触发,并且这个电路根本不是过零触发,而是只有二象限才能触发,也就是只有1/4的时间可以触发,要是接了负载,怕是输出连110伏都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讲负半周反相,并且正负半周都要在过零时产生下降沿脉冲,才能实现全波触发。可采用全波整流电路来解决负半周过零反相,然后再加上反相器才能实现真正的过零触发。

网友A:
参考电路:

网友B:
过零触发电路
MOC3041能自动过零触发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A:
上图修正:

网友A:
晕,看了你的程序才知道你的异相思路,市电的周期是20MS,而你只在前10MS进行了控制,也就是只控制了正半周,负半周是失控的,所以就灭不了灯

网友A:
把 if(num==1)改成if(num==1|num==11)试试?

网友B:
正弦波过零检测后延时触发就是移相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看了你的程序才知道你的异相思路,市电的周期是20MS,而你只在前10MS进行了控制,也就是只控制了正半周 ...

我整个完整的电路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我是抄另一个板子的,一抹一样,只不过单片机是我自己的,程序是我自己写的。所以那个过零电路我也是防照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看了你的程序才知道你的异相思路,市电的周期是20MS,而你只在前10MS进行了控制,也就是只控制了正半周 ...

我知道交流周期是20ms,所以我让单片机在每次交流过零的时候,就延时触发导通一个可控硅呀,所以就在第一个10ms,也就是正半波触发一次可控硅,然后在下一个10ms,再触发一次可控硅,所以周期不应该是10Ms吗,程序不对吗?下面的是我画的分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过零检测后延时触发就是移相触发。

嗯嗯嗯   思路完全是这个思路,程序也是这么写的,,现在我 只能怀疑是过零检测电路的问题了。。。这个是我抄的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嗯   思路完全是这个思路,程序也是这么写的,,现在我 只能怀疑是过零检测电路的问题了。。。这个是 ...

你看我那个图10-10 ,就是单片机移相触发控制可控硅。
还有,你那个非隔离然后稳压是很危险的呵,不能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那个图10-10 ,就是单片机移相触发控制可控硅。
还有,你那个非隔离然后稳压是很危险的呵,不能这 ...

嗯嗯 你那个图我知道 我用过  可以的,没事,我很小心的在做我现在的这个实验 --非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电路问题,只有半波触发,因为MCU只有正半波峰转谷时才触发,而负半周根本就不能触发,并且这个电 ...

我那个过零检测电路在交流电上串了5个电阻接在单片机的INT0口,为什么是半波流进单片机,而不是全波,难道单片机的INT0口内部也是个单向导通的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过零检测电路在交流电上串了5个电阻接在单片机的INT0口,为什么是半波流进单片机,而不是全波,难 ...

进入的是全波,但是单片机外部触发只能是下降沿触发,正半周才有下降沿,负半周只有上升沿,而上升沿是不能过零触发的,所以就只有正半波下降时MCU才被触发,所以你的程序需要作与电路匹配的修改才能实现你要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整个完整的电路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我是抄另一个板子的,一抹一样,只不过单片机是我自己的,程序是我自 ...

既然你这个电路是成品抄板而来,那电路是肯定没问题,问题就应该出现在程序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你那个图我知道 我用过  可以的,没事,我很小心的在做我现在的这个实验 --非隔离的~

其实在简单控制方面,不用隔离也是可以的,批量生产可以节约成本,只是在高压电连通的时候调测时需要格外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交流周期是20ms,所以我让单片机在每次交流过零的时候,就延时触发导通一个可控硅呀,所以就在第一 ...

根据你的程序和电路联合分析,你的程序根本不是过零触发,而是正半波峰转谷时触发的,到正半波转负半波过零时可控硅是关断的,而根据时序,10MS时触发是在谷转峰时第二次触发,到负转正时可控硅又是断开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程序只能控制半波的原因。所以,程序的时序不对。应该改为在第一次触发后的5MS时第二次触发,15MS时进行第三次触发,才能得到完整的全波(220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过零检测电路在交流电上串了5个电阻接在单片机的INT0口,为什么是半波流进单片机,而不是全波,难 ...

串联5个电阻应该是电阻的功率太小,串联多个是为了电阻功率过小而过载烧坏,要是功率够的话一个电阻即可。只是阻值应为串联的总阻值而已。

网友A:
总体说来,问题是出在过零检测时刻并未触发可控硅,而是在过零后5MS才触发可控硅,而在两个过零时刻可控硅恰好是断开的,这就造成只能控制一半的原因。修改程序时序方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前面说的三次也可以改为两次触发,只是这样就应该在过零后分别在10MS+移相时间和20MS+移相时间触发可控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的三次也可以改为两次触发,只是这样就应该在过零后分别在10MS+移相时间和20MS+移相时间触发可控硅

要是想过零时刻就触发可控硅,就只有改造硬件了,需要增加一个过零反相脉冲输出电路,增加一个三极管反相是最简单的,不过还是软件延时触发成本要低一些,电路也更简洁。

网友C:
小白路过,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和电路联合分析,你的程序根本不是过零触发,而是正半波峰转谷时触发的,到正半波转负半波过 ...

#include <STC12C2052AD.H> //用的是STC12系列单片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num1=100;
sbit pwm=P1^7; //触发三极管控制脚
sbit k1=P3^7;
unsigned char i;
bit trigger=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F;//定时0.1ms
TL0=0x9C;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0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pwm=0;   //初始输出0,三极管截止,可控硅不导通.
k1=1;
// TR0=1;
// IT0=1;//INT0下降沿触发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F; //定时0.1ms
  TL0=0x9C;
  num++;
  if(num==50)
  {
  pwm=1;
  for(i=0;i<5;i++);//延时2us
  pwm=0;
  }
  if(num>99)
  {
   num=0;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过零检测、外部中断
{
  IE0=0;     //清楚中断标志位
  num=0;
  TR0=1;
}

嗯 原理基本了解,我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使用下降沿触发,灯泡的端电压只有100V,还有微弱的闪烁感,也能从0-22V调,但是总感觉怪怪的,不像我用TLP521做过零检测电路,端电压正好110V,而且还不闪,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用的是STC12系列单片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

问题还是在时序上,如果可控硅触发时点超前在过零时就会断开,相当于此次触发失效,自然就会闪烁,电压也自然就不达标。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在程序上动脑筋

网友B:
必须有过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还是在时序上,如果可控硅触发时点超前在过零时就会断开,相当于此次触发失效,自然就会闪烁,电压也 ...

好的!谢谢以上所有的提醒!

网友D(2017-07-06):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过零检测

你好,能请教你一下吗,用单片机IO口,检测判断全波与半波的思路?
    电路中用的一个开关控制,开关接通时是全波整流输出,开关断开时就变为半波整流输出,整流输出经电阻降压给一个三极管倒像后再给单片机端口,请问是否是用过零检测思路来判断?那么具体是什么思路呢?因为过零检测程序我也还没做过
    谢谢能帮忙回复,或者加我Q964565079,如果回复麻烦的话,麻烦你留个电话,我打你电话沟通也可以,谢谢

网友E(2018-05-23):
这个帖子好列害 吸收了很多知识,最近一直在寻找控制交流电机调速问题 终于有了头绪,谢谢

网友F(2018-08-15):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过零检测

过零检测 是不是装个光耦可以代替

网友G(2018-12-29):
这个帖子很强大,我也受用了。谢谢!

网友H(2024-03-24):
就是第二个半波失控了,才无法调整到110V以下。

网友I:
17年的帖子又挖出来了,这种过零我用过啊,当然要用上升沿下降沿都能中断的芯片才行吧,两个电阻串联,很省钱的。电源是阻容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