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单片机串口RXD可以直接连传感器输出的TXD吗?如图

楼主:
求助!单片机串口RXD可以直接连传感器输出的TXD吗?如图

网友A(2017-05-06):
电平一样可以呀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传感器,输入输出电平是多少?

网友C:
如果传感器是TTL电平的就可以

网友D:
传感器是TTL的电平嗯,那难道是我这程序有错误?大家帮忙看看哈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nddata(uchar dat);
uchar cal [7]= {0};//        cal[0]:起始位 0xAA
//        cal[1] : Vout(H)
//        cal[2] : Vout(L)
//        cal[3] : Vref(H)
//        cal[4] : Vref(L)
//        cal[5] : 校验位
//        cal[6] : 结束位 OxFF
float Vo;
int i=0;
sbit rs=P1^0;
sbit lcden=P2^5;
sbit rw=P1^1;
sbit voice=P2^3;
sbit light=P2^2;
uchar  buf,sum,count;
uchar num,TV,a,b,c;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使能端为低电平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00111000  设置16*2显示  5*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f);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00001DCB
    D=1,开显示     D=0, 关显示
    C=1,显示光标   C=0,不显示光标
    B=1,光标闪烁   B=0,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地址指针自动+1且光标+1,写字符屏幕不会移动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 ('P');
write_com (0x81);
write_data ('M');
write_com (0x82);
write_data ('2');
write_com (0x83);
write_data ('.');
write_com (0x84);
write_data ('5');
write_com (0x85);
write_data (':');
write_com (0xcb);
write_data ('m');
write_com (0xcc);
write_data ('g');
write_com (0xcd);
write_data ('/');
write_com (0xce);
write_data ('m');
write_com (0xcf);
write_data ('3');
}
void  warn()
{
if   (num>=200)
{
         voice=0;
         light=0;
}
}
void main()
{
init();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章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横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0=0x80;
TH0=0xFB;
TR0=1;
num=TV;
a= TV /100+0x30;
TV %=100;
b= TV /10+0x30;
TV %=10;
c= TV +0x30;
write_com (0x88);
write_data (a);
write_com (0x89);
write_data (b);
write_com (0x8a);
write_data (c);
//warn();
while(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enddata(buf);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if(dat==170) //判断起始位 OxAA, (0xAA==l70〉
{
i=0;
cal[i]=dat;
}
else
{
i=i+1;
cal[i]=dat;
}
if(i==6)
{
sum= cal[1]+cal[2]+cal[3]+cal[4];//sum=Vout(M)+Vout(L)+Vref(M)+Vref(L)
}
if (sum == cal [5] && cal[6]==255)        //sum与校验 相同 &&最后一位是 OxFF 结束位
{
for (i=0; i <=6; i++) //此处for循环是显示出所有数据,即cal [7]中的数据
{
      SBUF=cal[i];
while(!TI);
TI=0;
}
Vo=(cal[1]*256+cal[2])/2048*5;
TV=3000* Vo;
}
                }

网友D:
输出是TTL的电平,那同志们能看看我这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nddata(uchar dat);
uchar cal [7]= {0};//        cal[0]:起始位 0xAA
//        cal[1] : Vout(H)
//        cal[2] : Vout(L)
//        cal[3] : Vref(H)
//        cal[4] : Vref(L)
//        cal[5] : 校验位
//        cal[6] : 结束位 OxFF
float Vo;
int i=0;
sbit rs=P1^0;
sbit lcden=P2^5;
sbit rw=P1^1;
sbit voice=P2^3;
sbit light=P2^2;
uchar  buf,sum,count;
uchar num,TV,a,b,c;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使能端为低电平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00111000  设置16*2显示  5*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f);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00001DCB
    D=1,开显示     D=0, 关显示
    C=1,显示光标   C=0,不显示光标
    B=1,光标闪烁   B=0,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地址指针自动+1且光标+1,写字符屏幕不会移动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 ('P');
write_com (0x81);
write_data ('M');
write_com (0x82);
write_data ('2');
write_com (0x83);
write_data ('.');
write_com (0x84);
write_data ('5');
write_com (0x85);
write_data (':');
write_com (0xcb);
write_data ('m');
write_com (0xcc);
write_data ('g');
write_com (0xcd);
write_data ('/');
write_com (0xce);
write_data ('m');
write_com (0xcf);
write_data ('3');
}
void  warn()
{
if   (num>=200)
{
         voice=0;
         light=0;
}
}
void main()
{
init();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章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横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0=0x80;
TH0=0xFB;
TR0=1;
num=TV;
a= TV /100+0x30;
TV %=100;
b= TV /10+0x30;
TV %=10;
c= TV +0x30;
write_com (0x88);
write_data (a);
write_com (0x89);
write_data (b);
write_com (0x8a);
write_data (c);
//warn();
while(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enddata(buf);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if(dat==170) //判断起始位 OxAA, (0xAA==l70〉
{
i=0;
cal[i]=dat;
}
else
{
i=i+1;
cal[i]=dat;
}
if(i==6)
{
sum= cal[1]+cal[2]+cal[3]+cal[4];//sum=Vout(M)+Vout(L)+Vref(M)+Vref(L)
}
if (sum == cal [5] && cal[6]==255)        //sum与校验 相同 &&最后一位是 OxFF 结束位
{
for (i=0; i <=6; i++) //此处for循环是显示出所有数据,即cal [7]中的数据
{
      SBUF=cal[i];
while(!TI);
TI=0;
}
Vo=(cal[1]*256+cal[2])/2048*5;
TV=3000* Vo;
}
                }

网友D:
ok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了 我再看看

网友E:
一般是可以的  具体你可以发一下两个的型号

网友F:
可以,但要注意串口电平是否是相同逻辑电平,如不同,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等。

网友G:
可以增加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