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让12864的绘图显示只在第二行和第三行?

楼主(2017-05-06):
怎么可以让12864的绘图显示只在第二行和第三行?不影响第一行和第四行的显示。因为开了绘图显示,如果往第一行和第四行上写数据,会出现重叠的状态,不清晰。。求解大神。。。

网友A:
看来你对绘图子程序没吃透。绘图程序与写字程序没什么大区别,它们关键一点你要明白:有个设定坐标点的参数(页、行、列),再就是绘图面积(也涉及绘图取模的设置),综合这些就可以想在哪绘图就在哪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绘图子程序没吃透。绘图程序与写字程序没什么大区别,它们关键一点你要明白:有个设定坐标点的参数 ...

谢谢指点。。

网友B:
80第一行90第二行88第三行98第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