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点阵贪吃蛇DIY制作 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05-06):
分享一个8X8点阵贪吃蛇 看图:
整体

按右键开始、

中间可以选择速度1最慢9最快(飞一般的感觉)

速度2和9

哎呀呀,自己撞死了(可以穿墙,撞到自己的身体死亡)

按中间确定可查看吃到了多少

暂停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d=P2^4;
sbit a=P2^0;
sbit w=P2^2;
sbit s=P2^6;
sbit key=P2^7;
unsigned char code n[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n0[8]={0x08,0x04,0x02,0x01,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snake[8][8],xmax,ymax,xmin,ymin,max=0,min=200,eat=0,ch='d',num=0,f=0,cun=0,food=1,hz=0,n1=0,v=2;
void late(unsigned int i)
{
        for(;i>0;i--);
}
void xian(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on)
//在数组snake[][]中绘直线的函数,(x0,y0)to(x1,y1)   on,0:off  1:长亮  2:以1:1亮灭时间比闪烁
{
        char i,j,nx,ny;

        if(x0>x1)
                nx=-1;
        else if(x0==x1)
                nx=0;
        else
                nx=1;
        if(y0>y1)
                ny=-1;
        else if(y0==y1)
                ny=0;
        else
                ny=1;
        for(i=y0,j=x0;i!=y1+ny||j!=x1+nx;i=ny+i,j=nx+j)
                snake[j][i]=on;

}
void print(void)//把二维数组snake[][]转换点阵的函数,数组某元素为0时,对应的led灭,1为亮,2为闪烁。(以后用多色led点阵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控制颜色)
{
                unsigned char i,j;
                P3=0x00;
                P1=0x00;
                for(i=0;i<8;i++)
                {
                        P3=0x00;
                        P1=~n[i];
                        for(j=0;j<8;j++)
                        {
                                if(snake[j][i]==1)
                                {
                                        P3|=n0[j];
                                }
                                else if(snake[j][i]==2)
                                {
                                        if(hz%125>=60)
                                                P3|=n0[j];
                                        else
                                                P3&=~n0[j];
                                }
                                else if(snake[j][i]==0)
                                        P3&=~n0[j];
                        }
                        late(10);
                }

}
void number(unsigned char su,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on,unsigned char in)
{ //在数组snake[][]从某坐标起绘数字的函数,on:显示样式,in:背景样式
        xian(x+2,y,x+2,y+4,on);
        if(su==7||su==4||su==1)
        {

                if(su==7)
                        xian(x,y,x+2,y,on);
                if(su==4)
                        {
                                xian(x,y,x,y+2,on);
                                snake[y+2][x+1]=on;
                        }
        }
        else
        {
                xian(x,y,x+2,y,on);
                if(su!=0)
                        xian(x,y+2,x+2,y+2,on);
                xian(x,y+4,x+2,y+4,on);
                xian(x,y,x,y+4,on);
                switch(su)
                {
                case 5:snake[y+3][x]=in;
                case 6:snake[y+1][x+2]=in;break;
                case 9:snake[y+3][x]=in;break;
                case 2:snake[y+1][x]=snake[y+3][x+2]=in;break;
                case 3:snake[y+1][x]=snake[y+3][x]=in;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每10000微秒中断一次(每0.01秒执行一次中断函数)
        EA=1;
        ET0=1;
        TR0=1;
        //以上是有关时间中断的设置

        start:
        P3=0x00;
        P1=0x00;

        f=1;
        cun=1;
        while(cun)//等待开始
        {
                n1++;
                if(n1==240)
                n1=0;

                for(i=0;i<8;i++)
                for(j=0;j<8;j++)
                        snake[j][i]=0;

                switch(f)
                {
                        case 1://主界面:开>
                        xian(0,1,4,1,1);
                        xian(0,3,4,3,1);
                        xian(1,1,1,5,1);
                        xian(3,1,3,6,1);
                        xian(6,2,6,4,2);
                        snake[3][7]=2;
                        snake[6][0]=1;
                        print();
                        P3=0x00;
                        P1=0x00;
                        if(d==0)
                                cun=0;
                        break;

                        case 2://选择速度等级的界面
                        number(v,2,1,1,0);
                        snake[3][6]=2;
                        snake[3][0]=2;
                        if(d==0&&v<9)
                        {
                                v++;
                                while(!d);
                        }
                        if(a==0&&v>1)
                        {
                                v--;
                                while(!a);
                        }
                        print();
                }

                if(key==0)
                {
                        while(!key);
                        if(f==2)
                                f=1;
                        else
                                f++;
                }
        }
        f=0;
        cun=0;
        for(i=0;i<8;i++)//snake[][]数组的初始化
                for(j=0;j<8;j++)
                        snake[j][i]=100;//100代表空
                        snake[0][0]=101;snake[0][1]=102;snake[0][2]=103;//大于100代表蛇身,其中最大值代表蛇头,101代表蛇尾。

        for(;;)//游戏运行部分
        {
                for(i=0;i<8;i++)
                {
                        P3=0x00;
                        P1=~n[i];
                        for(j=0;j<8;j++)
                        {
                                if(snake[j][i]>100)
                                {
                                        P3|=n0[j];
                                           if(f==1&&eat==0)
                                                {
                                                snake[j][i]--;
                                                }
                                }
                                else if(snake[j][i]==100)
                                        P3&=~n0[j];
                                else if(snake[j][i]==50)//值为50的点代表食物
                                {
                                        cun++;//统计现在存在的食物数
                                        if(hz%25<10)
                                                P3|=n0[j];
                                        else
                                                P3&=~n0[j];
                                        if(hz>120)
                                                hz=0;
                                                //以上几行:闪烁显示食物
                                }

                                   if(snake[j][i]>max)//以下:把蛇头和蛇尾及其坐标找出来,以便后面对蛇移动的操作
                {
                                        max=snake[j][i];
                                        xmax=j;
                                        ymax=i;
                                }
                                if(snake[j][i]<min&&snake[j][i]>100)
                                {
                                    min=snake[j][i];
                                        xmin=j;
                                        ymin=i;
                                }
                        }
                        late(10);
                        n1++;
                }

                if(f==1)
                        f=0;

                if(d==0)//方向按键的识别
                {
                        if(ch!='a')
                                ch='d';
                }
                else if(a==0)
                {
                        if(ch!='d')
                                ch='a';
                }
                else if(w==0)
                {
                        if(ch!='s')
                                ch='w';
                }
                else if(s==0)
                {
                        if(ch!='w')
                                ch='s';
                 }
                if(key==0)//暂停功能
                {
                        while(!key);
                        late(200);
                        P1=~0x24;
                        while(key)
                        {
                                if(hz%125>60)
                                        P3=n0[2]+n0[3]+n0[4]+n0[5];
                                else
                                        P3=0x00;
                        }
                        while(!key);
                }

                        //下面:食物坐标的生成(用以时间为种子的随机数%8得到)
                           if(cun<food)//如果存在的食物数<food
                {
                     sui:
                         i=hz%8;
                     j=n1%8;
                     if(snake[j][i]==100)//如果该坐标点为空(没有蛇身,障碍物和食物)
                         snake[j][i]=50;//该坐标点生成食物
                     else                                 //否则回到sui,重新生成食物坐标
                             goto sui;
            }
            cun=0;//初始化食物数为0,以便下一次循环的统计

                if(num==0)
                {
                        num=1;
                        f=1;
                        eat=0;

                        switch(ch)
                        {
                            case 'a'://贪吃蛇左走
                                    if(ymax<1)
                                        {
                                                if(snake[xmax][ymax+7]>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ymax+7]==50)
                                            {
                                                    eat++;
                                                    goto b72;
                                            }
                                                else
                                                    b72:snake[xmax][ymax+7]=max+1;
                                        }
                                        else
                                        {
                                            if(snake[xmax][ymax-1]>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ymax-1]==50)
                                            {
                                                        eat++;
                                                        goto o72;
                                                }
                                            else
                                                    o72:snake[xmax][ymax-1]=max+1;
                                        }
                                        break;
                            case 'd'://右走
                                    if(ymax+1>=8)
                                        {
                                                if(snake[xmax][ymax+1-8]>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ymax+1-8]==50)
                                            {
                                                    eat++;
                                                    goto b80;
                                            }
                                                else
                                                    b80:snake[xmax][ymax+1-8]=max+1;
                                        }
                                        else
                                        {
                                            if(snake[xmax][ymax+1]>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ymax+1]==50)
                                            {
                                                        eat++;
                                                        goto o80;
                                                }
                                                else
                                                    o80:snake[xmax][ymax+1]=max+1;
                                        }
                                        break;
                            case 'w'://上走
                                    if(xmax<1)
                                        {
                                                if(snake[xmax+7][ymax]>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7][ymax]==50)
                                            {
                                                    eat++;
                                                    goto b75;
                                            }
                                                else
                                                    b75:snake[xmax+7][ymax]=max+1;
                                        }
                                        else
                                        {
                                            if(snake[xmax-1][ymax]>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1][ymax]==50)
                                            {
                                                        eat++;
                                                        goto o75;
                                                }
                                                else
                                                    o75:snake[xmax-1][ymax]=max+1;
                                        }
                                        break;
                                case 's'://下走
                                        if(xmax+1>=8)
                                        {
                                                if(snake[xmax+1-8][ymax]>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1-8][ymax]==50)
                                            {
                                                    eat++;
                                                            goto b77;
                                            }
                                                else
                                                    b77:snake[xmax+1-8][ymax]=max+1;
                                        }
                                        else
                                        {
                                            if(snake[xmax+1][ymax]>100)
                                                goto end;
                                            else if(snake[xmax+1][ymax]==50)
                                            {
                                                        eat++;
                                                        goto o77;
                                                }
                                                else
                                                            o77:snake[xmax+1][ymax]=max+1;
                                        }
                                    break;
                    }
                    max=0;min=200;
                }

        }
        end:
        f=0;
        while(key)//游戏结束,显示“X”
        {
                xian(0,0,7,7,1);
                xian(0,7,7,0,1);
                print();
        }
        while(!key);
        for(i=0;i<8;i++)
                for(j=0;j<8;j++)
                        snake[j][i]=0;
        while(key)//显示游戏得分
        {
                number((max-103)/10,0,2,1,0);
                number((max-103)%10,4,2,1,0);
                print();

下载: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这个是真正的可玩贪吃蛇,已经仿真成功,食物能够随机出现,能够闪烁提醒,能够选关,能够记分,能够暂停,有空马上做个实物。况且代码正确,没有错误警告。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这个是真正的可玩贪吃蛇,已经仿真成功,食物能够随机出现,能够闪烁提醒,能够选关,能够记分 ...

您好,能分享个仿真文件吗

网友A:
程序不改的话放个8050 ,增加亮度,要不然要在夜里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改的话放个8050 ,增加亮度,要不然要在夜里玩

加个573增大驱动能里,亮度会提高点

网友C:
能加上点声音就更好了

网友D(2017-11-30):
666666,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18-02-26):
PHP文件怎么看啊?

网友F(2018-04-13):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点阵用的是什么类型的,4个口接的哪啊

网友G(2018-06-02):
Hi 麻烦能把贪吃蛇的源代码发给我一下吗?刚注册没法下载。。。
houwenjie@live.com

网友G:
能不能把接线原理图也放一下?

网友H(2018-07-06):
很好很强大!

网友I(2018-12-19):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点阵用的是什么类型的,4个口接的哪啊

楼主有回你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这个是真正的可玩贪吃蛇,已经仿真成功,食物能够随机出现,能够闪烁提醒,能够选关,能够记分 ...

你好 请问怎么能告诉下在开发板上的连线图吗

网友J(2019-03-11):
请问点阵如何接

网友K:
对我学习非常有用

网友L(2020-02-29):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M:
程序运行完美,谢谢!

网友N(2020-04-20):
给大神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