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GSM远程控制报警设计 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7-05-06):
给大家分享一个基于单片机GSM远程控制报警设计
1.本设计为家庭防火防盗GSM报警器;
2.采用STC89C51/5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SIM900A为GSM模块,MQ-2烟雾传感器、数模转换器ADC0832、人体红外热释电模块、1602液晶组成;
3.当检测到有烟雾或煤气时,MQ-2传感器会发出电压信号,单片机通过ADC0832检测到该信号,就会将烟雾浓度值显示到1602液晶上;
4.设置为布防状态时,1)烟雾浓度值大于设定值,GSM模块会发出短信报警,同时蜂鸣器报警。2)当人体红外模块检测到有人时,GSM模块会发出短信报警,同时蜂鸣器报警。
5. 一共有五个按键,一个复位按键、四个功能按键。分别为:打电话测试、发短信测试、布防、撤防。

GSM防盗报警器元清单

1. 7*9万用板
2. stc89c51
3. 40脚IC座
4. 10uf电解电容
5. 30pf瓷片电容*2
6. 11.0592MHz晶振
7. 3p母座
8. 8脚母座
9. 9013三极管
10. 9012三极管
11. 25V470uF电解电容
12. 10k电阻*2
13. 5V有源蜂鸣器
14. 3mm红色led
15. 3mm绿色led
16. 3mm黄色led
17. 1N4007二极管
18. 排针*4
19. 热释电模块
20. SIM900A GSM模块
21. 2.2k电阻*4
22. 220欧电阻
23. 按键*4
24. DC插座
25. 自锁开关
26. 焊锡
27. 导线
28. USB电源线(粗)

加烟雾模块
  • 1.7*9万用板
  • 烟雾传感器MQ-2
  • LM393
  • 8IC
  • 103电位器
  • 104独石电容
  • 5.1Ω电阻
  • 1k电阻
  • 10k电阻
  • 排针*6

单片机源程序:
//文件包含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art.c"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HT11.C"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键定义
sbit KEY1= P1^6;
sbit KEY2= P3^2;
sbit KEY3= P3^3;
sbit KEY4= P3^4;
sbit BEE = P1^0;
sbit HW  = P1^3;

//ADC定义
sbit  CS=P3^5;
sbit CLK=P3^7;
sbit DIO=P3^6;

//字符数组
uchar code Tab0[] = {"0123456789.     "};
uchar code Tab1[] = {" it is readying "};
uchar code Tab2[] = {"     it is ok   "};
uchar code Tab3[] = {"smoke is     ppm"};
//uchar code Tab3[] = {" the GSM system "};
uchar code Tab4[] = {"   'C     %     "};
uchar code Tab5[] = {"in calling      "};
uchar code Tab6[] = {"in sending      "};
uchar code Tab7[] = {" ON OFF"};

uchar GSM_flag=0;
uchar temp,Set_temp=40;          //温度
uchar shidu,Set_shidu=100;         //湿度
uchar smoke=0,Set_smoke=50;         //烟雾
uchar HW_reg=0;

//设置短信接收人
//uchar code PhoneNO[]= "00310035003700320039003300390030003100330037";                 // 15729390137
uchar code PhoneNO[]= "00310038003700350031003900310039003600350034 ";                 //  18751919654
//设置电话接听人
uchar code PhoneNO1[]= "18751919654";
//uchar code PhoneNO1[]= "15729390137";
//主人您好!我是您的管家!
uchar code Text1[]= "4E3B4EBA60A8597DFF016211662F60A876847BA15BB6FF01";
//主人,温度过高,可能着火了,快回家看看!
uchar code Text2[]="4E3B4EBAFF0C6E295EA68FC79AD8FF0C5BB64E2D53EF80FD7740706B4E86FF015FEB56DE5BB6770B770BFF01";
//主人,家中有人闯入,您的家可能被盗了!
uchar code Text3[]="4E3B4EBA002C5BB64E2D67094EBA95EF5165FF0C60A876845BB653EF80FD88AB76D74E86FF01";
//烟雾浓度过大,可能着火了!快回家看看吧!
uchar code Text4[]="70DF96FE6D535EA68FC75927FF0C53EF80FD7740706B4E86FF015FEB56DE5BB6770B770B5427FF01";

//ADC0832函数,带返回值
unsigned int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G,S,B;
          LCD1602_Init();                                        //1602液晶屏初始化
        LCD1602_Display(LINE1,Tab1,0,16);                //准备界面
         BEE=0;                                                                        //开机提示
        Delay_ms(50);
        BEE=1;
        Uart_init();

         Delay_ms(500);                                       //等待GSM模块稳定
        SendString("AT\r\n");
        BEE=0;                                                       //提示已稳定
        Delay_ms(50);
        BEE=1;

         while(1)
        {
                LCD1602_Display(LINE1,Tab3,0,16);                //准备完毕
                LCD1602_Display(LINE2,Tab4,0,13);                //准备完毕
                smoke=A_D();
                RH();
                temp=U8T_data_H;         //温度
                shidu=U8RH_data_H;         //湿度
                if(1)
                {
                        B=temp/100;
                        S=temp%100/10;
                        G=temp%10;
                        LCD1602_Display(LINE2,Tab0,B,1);
                        LCD1602_Display(LINE2+1,Tab0,S,1);
                        LCD1602_Display(LINE2+2,Tab0,G,1);
                        B=shidu/100;
                        S=shidu%100/10;
                        G=shidu%10;
                        LCD1602_Display(LINE2+7,Tab0,S,1);
                        LCD1602_Display(LINE2+8,Tab0,10,1);
                        LCD1602_Display(LINE2+9,Tab0,G,1);
                        B=smoke/100;
                        S=smoke%100/10;
                        G=smoke%10;
                        LCD1602_Display(LINE1+9,Tab0,B,1);
                        LCD1602_Display(LINE1+10,Tab0,S,1);
                        LCD1602_Display(LINE1+11,Tab0,G,1);
                }
                Delay_ms(100);

                //第一个按键,打电话测试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BEE=0;                                           //提示进入按键
                                Delay_ms(20);
                                BEE=1;
                                LCD1602_Display(LINE2,Tab5,0,16);
                                SendString("ATD");                        //打电话指令
                                SendString(PhoneNO1);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回车指令
                                Delay_ms(2000);
                                SendString("ATH\r\n");                //主动挂断
                                Delay_ms(100);
                        }
                }
                //第二个按键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BEE=0;                                           //提示进入按键
                                Delay_ms(20);
                                BEE=1;
                                LCD1602_Display(LINE2,Tab6,0,16);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SendString(PhoneNO);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回车指令//
                                Delay_ms(100);
                                SendString(Text1);
                                Delay_ms(100);
                                SendASC(0X1A);
                                Delay_ms(1000);
                        }
                }
                //第三个按键,布防
                if(KEY3==0)
                {
                        Delay_ms(6);
                        if(KEY3==0)
                        {
                                BEE=0;                                           //提示进入按键
                                Delay_ms(20);
                                BEE=1;
                                GSM_flag=1;
                                LCD1602_Display(LINE2+13,Tab7,0,3);
                        }
                }
                //第四个按键,撤防
                if(KEY4==0)
                {
                        Delay_ms(6);
                        if(KEY4==0)
                        {
                                BEE=0;                                           //提示进入按键
                                Delay_ms(20);
                                BEE=1;
                                GSM_flag=0;
                                LCD1602_Display(LINE2+13,Tab7,4,3);
                        }
                }
                //红外
                if(HW==1)
                {
                        Delay_ms(10);
                        if(HW==1)
                        {
                                BEE=0;                                           //提示进入按键
                                Delay_ms(100);
                                BEE=1;
                                if(GSM_flag==1)
                                {
                                        HW_reg++;
                                        if(HW_reg>=10)
                                        HW_reg=10;
                                }
                        }
                }
                //进入布防模式
                if(GSM_flag==1)
                {
                        //有人闯入
                        if(HW_reg>=1)
                        {
                                HW_reg=0;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SendString(PhoneNO);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回车指令//
                                Delay_ms(100);
                                SendString(Text3);
                                Delay_ms(100);
                                SendASC(0X1A);
                                Delay_ms(1000);
                        }
                        //温度过高,可能着火了
                        if(temp>=Set_temp)
                        {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SendString(PhoneNO);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回车指令//
                                Delay_ms(100);
                                SendString(Text2);
                                Delay_ms(100);
                                SendASC(0X1A);
                                Delay_ms(1000);
                        }
                        //烟雾浓度过高,可能着火了
                        if(smoke>=Set_smoke)
                        {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_ms(100);

下载:

网友A(2018-04-17):
正好要做这个,谢谢大神

网友B:
这个并没有远程控制吧,仅仅一个短信通知

网友C:
好贵呀这个

网友D(2018-05-17):
为什么有红外模块又有热释电模块啊?

网友E:
仿真的时候串口收不到消息啊

网友F:
记录一下,刚开始学习

网友G:
看起来很不错,程序对我来说有些难

网友H(2018-08-09):
给力,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学习一下

网友J(2019-03-24):
我是菜鸟,所以先收藏后慢慢再学

网友K:
哇就是这个 想要关于gsm的程序

网友L:
想请问下,电话号码和短信的内容是什么规律

网友M(2019-04-24):
先下载了  看看先  这个东西用的好的话 确实不错

网友N:
程序真好

网友O:
干啥右臂呀

网友P(2020-03-28):
特别需要的资料谢谢!

网友Q:
感谢分享,第一次接触这个,不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R:
BEE是什么引脚啊

网友S(2020-10-22):
请问,用开关代替传感器模块咋测试

网友T(2020-11-28):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以后慢慢看

网友U(2021-04-30):
引用 网友L:
想请问下,电话号码和短信的内容是什么规律

要转码

网友V:
知识很详细,很给力

网友V:
作者的设计思路非常好

网友W(2021-06-06):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X(2021-10-18):
这个非常好,实用!

网友Y:
有做过的没,按这个能做出来不?我也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