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602单片机程序显示日期时间错乱?

楼主:
下面是代码。。。。。。。。只显示年或者月或者日这样单个是正常的,一起显示就不对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24c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word1[]={" Welcome........"};

void second_display();
void minute_display();
void hour_display();
void day_display();
void month_display();
void year_display();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z);
void time();
void display();
void lcdready();

uint s,min,h,d,m,y,i;
uchar second[2];
uchar minute[2];
uchar hour[2];
uchar day[2];
uchar month[2];
uchar year[4];

sbit LE=P2^0;
sbit DB=P0;

void main()
{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GotoXY(0,0);
        Print_slow(word1);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init();
        while(1)
        {

        GotoXY(4,0);
        Print("-");

        GotoXY(7,0);
        Print("-");

        GotoXY(2,1);
        Print(":");

        GotoXY(5,1);
        Print(":");

        year_display();
        month_display();
        day_display();
        hour_display();
        minute_display();
        second_display();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year_display()
{

        LE=1;

        year[0]=y/1000+'0';
        year[1]=y%1000/100+'0';
        year[2]=y%1000%100/10+'0';
        year[3]=y%10+'0';
        GotoXY(0,0);
        Print(year);

        delay(50);

        LE=0;
}

void month_display()
{

        LE=1;

        month[0]=m/10+'0';
        month[1]=m%10+'0';
        GotoXY(5,0);
        Print(month);

        delay(50);

        LE=0;

}

void hour_display()
{

        LE=1;

        hour[0]=h/10+'0';
        hour[1]=h%10+'0';
        GotoXY(0,1);
        Print(hour);

        delay(50);

        LE=0;

}

void minute_display()
{

        LE=1;

        minute[0]=min/10+'0';
        minute[1]=min%10+'0';
        GotoXY(3,1);
        Print(minute);

        delay(50);

        LE=0;

}

void second_display()
{
        LE=1;

        second[0]=s/10+'0';
        second[1]=s%10+'0';
        GotoXY(6,1);
        Print(second);

        delay(50);

        LE=0;

}

void day_display()
{

        LE=1;

        day[0]=d/10+'0';
        day[1]=d%10+'0';
        GotoXY(8,0);
        Print(day);

        delay(50);

        LE=0;

}

void init()
{
        s=0;
        min=0;
        h=0;
        d=1;
        m=1;
        y=2001;
        i=0;
        LE=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void T0_rp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time();
}

void time()
{
        if(i==20)
        {
                i=0;
                s++;
                if(s==60)
                {
                        s=0;
                        min++;
                        if(min==60)
                        {
                                min=0;
                                h++;
                                if(h==60)
                                {
                                        h=0;
                                        min=0;
                                        s=0;
                                        d++;
                                        if(d==29)
                                                if((y%4!=0)&&(m==2))
                                                {
                                                        d=1;
                                                        m++;
                                                        if(m==13)
                                                        {
                                                                m=1;
                                                                y++;
                                                        }
                                                }
                                        if(d==30)
                                                if((y%4==0)&&(m==2))
                                                {
                                                        d=1;
                                                        m++;
                                                        if(m==13)
                                                        {
                                                                m=1;
                                                                y++;
                                                        }
                                                }
                                        if(d==31)
                                                if((m==4)||(m==6)||(m==9)||(m==11))
                                                {
                                                        d=1;
                                                        m++;
                                                        if(m==13)
                                                        {
                                                                m=1;
                                                                y++;
                                                        }
                                                }
                                        if(d==32)
                                                if((m==1)||(m==3)||(m==5)||(m==7)||(m==8)||(m==10)||(m==12))
                                                {
                                                        d=1;
                                                        m++;
                                                        if(m==13)
                                                        {
                                                                m=1;
                                                                y++;
                                                        }
                                                }
                                }
                        }
                }
        }
}

网友A(2017-05-07):
没有看见你的print函数。你没有贴

网友B: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你没有写显示函数  一起不行可能是显示指针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你的print函数。你没有贴

这个函数在1602.h的头文件里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写显示函数  一起不行可能是显示指针有错误

显示函数在1602.h的头文件里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