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设源码 时钟+闹钟 数码管显示

楼主:
时钟(带闹钟功能)单片机课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0;  //   时钟/闹钟/关闹钟
sbit key2=P3^1;  //   分钟加
sbit key3=P3^2;         //   时钟加
sbit key4=P3^3;         //
sbit beep=P1^6; //  闹铃
sbit led1=P1^7;//秒用灯的闪烁表示
sbit smg_q=P3^7;
sbit smg_b=P3^6;
sbit smg_s=P3^5;
sbit smg_g=P3^4;

uchar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0-9
uchar tab_dp[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0.-9.(带小数点)

uint t,flag,flag1;
uint bbh,bbm,bbs;
uint sec,min,hour; // 定义 秒,分,时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void inter_init();
void time24();
void clock();
void alarm_clock();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_bb();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er_init();
bbh=1;
bbm=2;
   hour=23;
   min=59;
   sec=50;

while(1)
  {
      time24();
           if(key1==0)
      {
             flag1=~flag1;
         flag=~flag;
             while(!key1);
      }
      if(flag==0)
      {
          clock();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来显示*/
      }
      else
      {
          alarm_clock();
              display_bb();
      }

           if(hour==bbh && min==bbm && flag1==0)
         {
             beep=~beep;
                 delay(1);
     }

  }

}

/*---------------------延时-----------------------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while(t--)
                for(i=0;i<125;i++);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er_init()
  { sec=min=hour=0; // 将0赋给时分秒

         TMOD=0x01; //  方式1
         TH0=0x3c;  //  65536-50000=15536=0x3cb0(50ms)
         TL0=0xb0;
         EA=1;      //  开总中断
         TR0=1;            //  定时/计数器0开启
         ET0=1;            //  定时器/计数器0溢出中断启动
  }
/*---------------------24小时制--------------------------*/
void time24()
  {
              if(TF0==1)   // 定时器/计数器溢出
                 {
                          TF0=0;  // 清中断标志位
                          t++;
                          if(t==20)        // (50ms*20=1s)
                            {
                                   t=0;
                                   led1=~led1;
                                   sec++;      //  秒加1
                                   if(sec==60) //  秒为60,则清零,分加1
                               {
                                       sec=0;
                                       min++;
                                   }
                               if(min==60) // 分为60,则清零,时加1
                               {
                                       min=0;
                                       hour++;
                                   }
                               if(hour==24)// 时为24,则清零
                                   {
                                       hour=0;
                                   }
                      }
         }

  }

/*-----------按键调整子函数(时钟和闹钟)-------------------------------------*/
void clock()   //时钟调整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min++;
               while(!key2);
               if(min==60)
                 {
                   min=0;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hour++;
           while(!key3);
           if(hour==24)
            {
               hour=0;
            }
          }
       }

}

void alarm_clock() /*闹钟调整*/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bbm++;
               while(!key2);
               if(bbm==60)
                 {
                   bbm=0;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bbh++;
           while(!key3);
           if(bbh==24)
            {
               bbh=0;
            }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时钟和闹钟)-------------------------------------*/
void display()              //  显示时间函数
{
        smg_s=0;                           //时低位
   P2=tab_dp[hour%10];
   P2=0xff;
   smg_s=1;

   smg_g=0;                                   //时高位
   P2=tab[hour/10];
   P2=0xff;
   smg_g=1;

   smg_q=0;                                //分低位
   P2=tab[min%10];
   P2=0xff;
   smg_q=1;

   smg_b=0;                                //分高位
   P2=tab[min/10];
   P2=0xff;
   smg_b=1;

}
void display_bb()                //显示闹钟函数
{
   smg_s=0;                           //时低位
   P2=tab_dp[bbh%10];
   P2=0xff;
   smg_s=1;

   smg_g=0;                                   //时高位
   P2=tab[bbh/10];
   P2=0xff;
   smg_g=1;

   smg_q=0;                                //分低位
   P2=tab[bbm%10];
   P2=0xff;
   smg_q=1;

   smg_b=0;                                //分高位
   P2=tab[bbm/10];
   P2=0xff;
   smg_b=1;
   }

全部代码下载:
时钟

网友A(2019-12-23):
图呢?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