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17-05-07):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电路图有没有错误,还有运行错误怎么解决。

电路图

电路图

运行之后出错了

运行之后出错了

网友A:
初看问题:
1.边框与电路连线重合,看不清;
2.取样电路电路画得不规范,且太繁琐,不简练。
3.控制电路也太繁琐,不简练。要知道,电路越复杂出问题的概率越多。
4.未画线路连接结点,2条线交叉,不知是连接还是未连接。

网友B:
楼主,认真看看,我来帮你顶

楼主:
好嘛,多看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认真看看,我来帮你顶

就是 太渣了  不会,来求助大神们

网友C:
好像不是很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