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疑难 输入AT指令不返回“OK”

楼主:
调试ESP8266的时候,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AT指令,输入什么指令都会返回这样一堆奇怪的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html>
<head><title>400 Bad Request</title></head>
<body bgcolor="white">
<h1>400 Bad Request</h1>
<hr>nginx
</body>
</html>
HTTP/1.1 400 Bad Request
Server: nginx
Date: Sun, 07 May 2017 01:34:34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Content-Length: 166
Connection: close

<html>
<head><title>400 Bad Request</title></head>
<body bgcolor="white">
<h1>400 Bad Request</h1>
<hr>nginx
</body>
</html>

刚买回来的时候,输入指令是可以正常返回“OK”之类的,借给同学用了后拿回来就这个样子了,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5-17):
是不是需要刷固件了

网友B(2019-12-17):
波特率应该设置9600吧

网友C:
发送新行应该不用勾选

网友D:
波特率没错,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E:
刷回原厂固件再看看吧

网友F(2020-04-09):
兄弟解决没

网友F:
解决没,兄弟求教

网友G: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一遍试试

网友H(2023-05-12):
是不是已经进入透传模式?
如果进入这种状态,我们发送AT指令服务器无法识别。需要退出的方法如下:
先输入“+++”,在输入后,不要加回车换行,然后再输入“AT”指令,测试是否已经退出来了。

网友I:
可能你同学给你烧录了其他固件导致的,建议再买一块

网友I:
应该是被刷了固件,建议再买一块或者烧出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