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模块还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7-05-07):
DHT11模块还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最好加上 没坏处

网友B:
当时用的模块是直接用的,做智能家居模型,不过电压不大,如果担心也可以先加下,后续慢慢测试能不能去掉呗

网友C:
一般模块都有上拉的

网友C:
有上拉的

网友D:
因为普通单片机上拉能力不够,如果线路较长,就会有很大的寄生电容,从而变成RC充放电...慢到一定程度数据就会出错的

网友C:
模块本身就有,不放心可以加

网友C:
不放心可以加

网友E:
电压不大时加不加影响不大,加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网友F:
加上总比没有好

网友G:
一般51开发板都会自带上拉电阻,如果自己想独立出DHT11模块,最好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加上没坏处。

网友I:
要接上拉电阻的,要不4.7-10K

网友J:
看你接得是哪个口

网友K:
接上比较好点!

网友L:
一般上拉都带电阻,但是最好加上吧,保护电路

网友M:
应该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N:
保护电路 ...

网友O(2019-04-11):
得加上拉电阻,这东西和通信协议有关联的呢

网友P:
接不接其实都可以在51单片机上,在STM32上面,要看你的引脚状态的设置了

网友Q(2019-12-08):
不接上拉电阻会没有示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