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去掉第一行和第四行的阴影。。

网友A(2017-05-07):
换一块屏试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屏试一下,问题出在哪?

换了。也是一样的显示效果。程序不变的情况下,那个阴影有时会没有,有时有。。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吗?

应该是没有清除GDRAM区,清除就好了

网友C:
先清屏,后写,试一试。

网友D: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下,希望有大神赐教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液晶屏有问题,还是电路接触

网友F:
你那个大字是图片吧?你要把除图片以外的区域擦除,也就是擦除其他区域中GGRAM的内容

网友G:
无论是字符,还是图片,在应用LCD是,都应规范的写程序(按厂家提供的资料),否则会有类似的困扰。

网友H:
清屏试试

网友I:
这个是显示位置有错误,更改下显示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清屏,后写,试一试。

清屏函数我也写了。但是总是觉得进不去,如果单步调试进去,那个阴影才会消失

网友J:
初始化,清屏

网友K:
初始化 再清屏试试

网友L:
 换一块屏试一下,可能屏坏了把

网友M:
好好的学51单片机的资料

网友M:
你可以尝试着使用其他的单片机进行实验或许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N:
你有没有在阴影区域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