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虚拟示波器的制作

楼主(2017-05-07):
基于STM32虚拟示波器,有兴趣可以看看,附件里面包含全部的制作资料

1.  分析仪功能介绍

    以“低成本和高性能”为设计思想,借助虚拟仪器的概念和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将

传统的函数发生器、示波器、数据记录仪、频率计、谱分析仪以及滤波器设计和仿真等功能

高度集成、统一平台方便使用。

    软件环境支持声卡、USB          模块和虚拟仿真,三种模式。声卡模式,可以借助电脑的声

卡来完成对音频范围内信号的分析和处理;USB                    模块,可以完成对带宽允许内的信号的分

析和处理;其中演示模式采用软件模拟来实现所有的功能,便于教学和理论的演示。

    公开软件通信协议,可以按照协议将自己的硬件加入我们的软件环境,使用所有的分析

功能。

函数发生器

    支持产生“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上锯齿波”、“下锯齿波”、“白噪声”和“合

成波形”,并提供峰值、频率、输出相位差的调整功能。

    波形文件输出,可以支持“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上锯齿波”、“下锯齿波”、

“白噪声”和“合成波形”,提供峰值、频率、输出相位差的调整功能,支持以wav、txt、

hex 和mif 文件形式的输出。

示波器/谱分析仪

    可以工作在“声卡”、“USB          模块”、“仿真”和“串口捕获”四种模式。支持任意多画

面的同时显示,便于波形的多样分析;支持输入波形硬件和软件触发;支持输入波形的插值

和等效采样;支持输入波形的“相加”、“相减”和“相乘”合成;支持对输入波形加“矩形

窗”、“三角窗”、“海明窗”、“汉宁窗”和“布莱克曼窗”;支持对输入波形的滤波处理; 支

持对输入波形的“李萨茹图形”、“幅频”、“相频”、“对数幅频”、“自功率谱”、“对数自功率

谱”、“自相关”和“互相关”的分析。

说明:本协议中B 代表 bit,即8B=1 字节

1.重启序列

   改序列用于整个下位机的重启,收到该序列后,需重新握手,其过程如下:

   PC ---------->0xff,0xff,0xff,0xff,0xff,0x11,0x22,0x33,0x44,0x55

                         0xff,0xff,0xff,0xff,0xff,0x11,0x22,0x33,0x44,0x55<-------------CE

2.握手

   握手用于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相互识别过程。其过程如下:

    PC ---------->XX XX XX XX XX (5 个随机数)

                                  XX XX XX XX XX    (5 个随机数)  <-------------CE

    PC---------->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上面10 个随机数)

                                   版本信息                      <-------------CE

    PC---------->             AA

                              (握手成功)            55                <-------------CE

    版本信息(32B):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banben[]=

          {  ‘Y’,’i’,’X’,’i’,’n’,’g’,’d’,’i’,’a’,’n’,’z’,‘i’, 0, 0, 0, 0,

             ‘S’,’t’,’u‘,’-’,’0’ ‘.’, ‘1’, 0, 0, 0, 0, 0, 0, 0, 0, 0,

           };

3.控制

    控制协议用于PC 控制下位机工作和获得一些必要的信息。包含两种格式,第一种:“PC

控制特定通道”用于 PC 控制通道 ID 指定的下位机通道;第二种:“PC 控制所有通道”用

于 PC  控制下位机中支持的所有通道。例如发送 0x01,0x01,0x00 表示开启通道 0x01;发送

0xff,0x12,0x00 表示要求下位机的所有通道开始采集数据,并上传。

    需要说明的是,假如你有两个通道,则这两个通道的ID,默认为0x01 和0x02。PC 就

用这两个ID 两控制下位机响应的通道。

3.1 控制信息格式

     PC 控制特定通道:
      通道ID(8B)         控制码(8B)          控制信息(32B)        附加信息

     PC 控制所有通道:

       通道ID   (0xFF)    控制码(8B)         控制信息(32B)         附加信息

3.2 控制码

    开启                       控制码  01

    关闭                       控制码  10

    通道数                      控制码  02

    采样位数                     控制码  04

    采样符号                     控制码  08

    采集并上传数据                  控制码  12

3.3 CE 应答信息格式:

      通道ID(8B)           应答码(8B)      应答信息(32B)          附加信息

    成功                   应答码  01

    失败                   应答码  10

例如:

    通道数 控制码 02       回复信息:        0xFF(8B)       0x01(8B)     0x00000002(32B)

                                通道ID:所有通道       应答码:成功         应答信息:2 个通道

    采样位数 控制码  04 回复信息:             0xFF(8B)       0x01(8B)     0x00000008(32B)

                                通道ID:所有通道       应答码:成功         应答信息:8 位

    采样符号 控制码  08 回复信息: 0xFF(8B)                 0x01(8B)     0x00000001(32B)

                         通道ID:所有通道      应答码:成功      应答信息:有符号 1,无符号0

4.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格式(CE---->PC)

通道数N(8B)     放大倍数  (N *32B)    偏置  (N *32B)    数据长度32B)        数据(n*8B)

    下位机传输采集数据的格式,通道数N 表示这次传输中的通道个数,N 个通道ID 的表

示后面的数据,各个通道的排列顺序,放大倍数,表示这次数据 N  个通道的每个的放大倍

数是多少。数据长度表示后面有多少字节数据。

例如:

0x02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 0x00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两个通道        通道 0x01 放大 1 倍  通道 0x02 放大2 倍          通道 0x01 偏置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

   通道 0x01 偏置           256 字节数据

    0x11          0xA3             0x12       0x43………

通道 0x01 数据  通道0x02 数据  通道 0x01 数据  通道0x02 数据

/*
* Copyright (c) 2010 仪星电子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

/*
* 著作权所有(C) 2010 仪星电子
*
* 本程序为自由软件;您可依据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发表的GNU通用公共授权条款规定,
* 就本程序再为发布与/或修改;无论您依据的是本授权的第二版或(您自行选择的)
* 任一日后发行的版本。

* 本程序是基于使用目的而加以发布,然而不负任何担保责任;亦无对适售性或特定
* 目的适用性所为的默示性担保。详情请参照GNU通用公共授权。

* 您应已收到附随于本程序的GNU通用公共授权的副本;如果没有,请写信至自由软件
* 基金会: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 Email yixingdianzi@126.com
* Email/MSN yixingdianzi@hotmail.com
* QQ 648887464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1.0
* Date               : 10/30/2009
* Description        : Virtual Com Port Demo main file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qdmx_usb.h"
#include "qdmx_adc.h"

#define SEND 32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Extern variables ----------------------------------------------------------*/
extern __IO uint32_t count_in;
extern uint8_t Controla_a;
extern uint8_t Controla_b;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Callback(uint8_t *p);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GPIO_configure(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vu8 s;
        /*设置系统时钟*/
        Set_System();

        /*初始化USB模块*/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初始化AD模块*/
        m_adc_clk_config();
          m_adc_gpio_config();
          m_adc_Interrupts_Config();
          m_adc_init();

        /*初始化GPIO引脚作为放大控制引脚*/
        GPIO_configure();

          count_in=0;
        /*默认初始值为放大1倍*/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while (1)
          {
          }
}

void GPIO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Callback(uint8_t *p)
{
        if (GetENDPOINT(ENDP1) & EP_DTOG_RX)
        {
                   FreeUserBuffer(ENDP1, EP_DBUF_IN);
                   UserToPMABufferCopy((uint8_t*) p, ENDP1_TX1ADDR, SEND);
                   SetEPDblBuf1Count(ENDP1,EP_DBUF_IN,SEND);
        }
        else
        {
                   FreeUserBuffer(ENDP1, EP_DBUF_IN);
                   UserToPMABufferCopy((uint8_t*) p, ENDP1_TX0ADDR, SEND);
                   SetEPDblBuf0Count(ENDP1,EP_DBUF_IN,SEND);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
* Function Name  : Set_System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Main system clocks & power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t_System(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ifdef 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RCC_PREDIV2Config(RCC_PREDIV2_Div5);
    RCC_PLL2Config(RCC_PLL2Mul_8);

    /* Enable PLL2 */
    RCC_PLL2Cmd(ENABLE);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LL2 / 5) * 9 = 72 MHz */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Source_PLL2, RCC_PREDIV1_Div5);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9);
#els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endif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2-15):
全下了,慢慢学习

网友B:
在那个原理图中   数字部分电路有一个没有芯片型号,那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C:
STM32最高采样的频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D(2018-01-21):
引用 网友C:
STM32最高采样的频率能做到多少?

1M,紫薯布丁

网友E: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E:
STM32最高采样的频率也只能做到1M了

网友F:
这个666了,学习了

网友G(2018-07-29):
没发开始啊

网友H:
非常好的 资料。。。谢谢、

网友I(2018-12-27):
现在正在研究这个 借来用用

网友J:
很齐全,谢谢楼主哈

网友K:
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L:
这个确实好东西,正在做这个项目,借来参考

网友M(2019-03-18):
想做个玩玩

网友N:
非常好的 资料

网友O(2019-06-18):
请问如何改放大倍数?默认是1

网友P(2020-04-10):
很好 , 很强大

网友Q: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有机会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R:
可玩性很高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E:
STM32最高采样的频率也只能做到1M了

对啊,而且在这个频率下,测得不准,根本当不了示波器

网友T(2021-05-14):
是不是基于labview的

网友U(2021-07-22):
请问一下,原理图中数字部分电路那有一个芯片没有标上型号,请问那个是啥型号的芯片啊,谢谢。。。

网友V(2021-11-21):
引用 网友U:
请问一下,原理图中数字部分电路那有一个芯片没有标上型号,请问那个是啥型号的芯片啊,谢谢。。。

你想问的可能是一个DCDC电源模块,+5v转为-5v

网友W: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收藏了

网友X:
很有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Y:
做成功了吗都正常不

网友V:
没有,网上查了一下,上位机下位机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