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光敏电阻测量的数据怎么转换成光照强度

楼主(2017-05-07):
用光敏电阻测量的数据怎么转换成光照强度

网友A:
需要做一个校准!可以到计量局去做。以得到采样值与光照强度的对照表。

网友B(2017-11-25):
AD采样啊,把光强转换成电压信号再对应光强显示

网友C:
用AD采样 后单片机处理计算送显示

网友D:
用AD采样,单片机处理,结束

网友E:
用AD采样,单片机设置操作就行

网友F:
用AD采样,单片机处理,计算机处理

网友G(2018-05-31):
有公式吗?采样出来是电压,怎么转成光强度?

网友H:
用光敏电阻来检测光强一般不太准确,一般采用专门的照度芯片来测量,如果不要求精确测量,用一般的光敏电阻(非线性)可以将就,但是需要找到光敏电阻的型号,根据其光强-电阻图来得到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的光敏电阻是做不到精确轻度划分的,但是一般进口的Cds光敏电阻都配有芯片资料,上面会有照度-电阻曲线!如Cds光敏电阻P1201(淘宝上有),

上面就可以看到照度和电阻的关系,这样就能大概知道光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