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晾衣架步进电机正反转 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设计原理:采用51单片机最小系统,通过达林顿管(ULN2003)来控制一个5线4相异步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从而达到晾衣架升降的目的
本系统还有衣服的重量自动检测的功能,采用模数转换器ADC0832,对重量传感器进行重量采集
将采集到的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送至单片机处理,并最终显示在LCD1602液晶显示器上
系统会自动的根据衣物的重量控制晾衣架的起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8]={0x08,0x18,0x10,0x30,0x20,0x60,0x40,0x48};    //顺时针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8]={0x48,0x40,0x60,0x20,0x30,0x10,0x18,0x08};    //逆时针转表格
/******************************************/
/*              延时子程序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步进电机正转函数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P3 = F_Rotation[j];
                        Delay1ms(25);

                }
        }
}

//步进电机反转函数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P3 = B_Rotation[j];
                        Delay1ms(25);
                }
        }

}

void adc0832_cl(uchar q)
{
q=q*100/255;                //对采集到的AD值进行0-100的量化
LCD_Write_String(4,0,"Weight");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q/100+0x30);                        //百位
write_dat(q%100/10+0x30);            //十位
write_dat(q%10+0x30);            //个位

if( q>70 && flag==1)

{SETP_MOTOR_REV(2); flag=0; }

if(q<30 && flag==0)
{SETP_MOTOR_FFW(2);  flag=1; }

}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下载:

网友A(2018-05-09):
楼主你好,我现在正在做与这个相似的仿真,我想用可变电阻模拟接近开关,想参考一下这个程序,但没有黑币无法下载,你能不能给发一份到我电子邮箱,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