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60s2的pwm怎么设置

楼主(2017-05-07):
CCAP0H=CCAP0L=255-PWM0*255/100
是什么意思  其中这段程序不明白  我想实现精准从一转每分钟到100转每分钟的调速

网友A:
如果其它程序没问题,这CCAP0H和CCAP0L是PWM占空比的高8位和低8位寄存器。就是说这两个寄存器组成一个16位的寄存器,用来调PWM的占空比的。数值越大,输出的高电平比例(电压)越小,如果装载值是0,输出接近单片机电源电压(大部分差不多5V);装载65535,输出接近单片机的GND(大部分都是0V)。简单说就是,输出电压=(65536-CCAP0H*256-CCAP0L)/65536*电源电压。(PWM是通过调节有效输出时间比例来控制的输出电压的)。

楼主(2018-01-24):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它程序没问题,这CCAP0H和CCAP0L是PWM占空比的高8位和低8位寄存器。就是说这两个寄存器组成一个16位 ...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B:
看视频就可以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