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步进电机正反转 源程序

楼主:
步进电机正反转

单片机源程序:
  1. /*-----------------------------------------------
  2.   名称:步进电机
  3.   修改:无
  4.   内容:本程序用于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含正反转 使用1相励磁

  6. ------------------------------------------------*/

  7. #include <reg52.h>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512;//旋转一周时间
Speed=8;
Coil_OFF
while(i--)  //正向
  {
     Coil_A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B1
     DelayMs(Speed);
     Coil_C1
     DelayMs(Speed);
     Coil_D1
     DelayMs(Speed);
  }
  Coil_OFF
  i=512;
  while(i--)//反向
  {
     Coil_D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C1
     DelayMs(Speed);
     Coil_B1
     DelayMs(Speed);
     Coil_A1

下载:

网友A(2018-05-30):
兄弟 在吗 我想要一份你这个程序行么 我毕业设计想参考一下你这个我邮箱 3092115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