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程序都有

楼主(2017-05-07):
电子密码锁仿真程序都有
下面是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1602.h"
#include "key4x4.h"
#include "uart.h"
sbit LOCK=P2^2;                          //锁接P3.7;                低电平有效开锁
sbit ALARM=P2^3;                //报警接P2.3
unsigned char ShowAddr=0;
#define WELCOME  0           //开机界面
#define PW_PUT   1           //输入密码
#define PW_ERROR 2          //密码错误
#define PW_OK    3                 //密码正确
#define PW_SET   4                 //密码设定
#define PW_SET_OK   5   //密码设定成功
#define MAX_ERROR_TIMES         3
#define KEYBUFLEN 17
char KeyBuf[KEYBUFLEN],KeyCnt=0;
char KeyBuf1[KEYBUFLEN];
char PW[KEYBUFLEN]="123456";                                        //密码
unsigned char Error_times;
void LcdShow();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val;                                                //显示缓冲区
        LCD1602_Init() ;                                                            //液晶初始化
        CleanSreen();
        Timer0Init();
        UartInit();
    while(1)
         {
          key_val=KeyScan();           //查询数据字是否按下
          if(RecFlag)
          {
                  RecFlag=0;
                  key_val=UartDat;
          }
          if(key_val>='0'&&key_val<='9'&&KeyCnt<KEYBUFLEN&&ShowAddr!=WELCOME)
          {
                        KeyBuf1[KeyCnt]='*';
                  KeyBuf[KeyCnt++]=key_val;
          }
          else if(key_val==CANCEL&&KeyCnt>0)
          {
            KeyCnt--;
                KeyBuf[KeyCnt]='\0';
                CleanSreen();
          }
          else if(key_val==PWSET)
          {
                   ShowAddr=PW_SET;
                 memset(KeyBuf,'\0',KEYBUFLEN);
                 KeyCnt=0;
                 CleanSreen();
          }
           else if(key_val==PWPUT)
          {
                   ShowAddr=PW_PUT;
                 memset(KeyBuf,'\0',KEYBUFLEN);
                  KeyCnt=0;
                 CleanSreen();
          }
          else if(key_val==OK)                            //确认键
          {
             switch(ShowAddr)
                 {
                         case PW_PUT:                                                        //密码输入
                                           if(strcmp(PW,KeyBuf)==0)
                                                 {
                                                   ShowAddr=PW_OK;
                                                    ALARM=1;                         //取消报警
                                                   CleanSreen();
                                                   Error_times=0;
                                                  }
                                                 else
                                                 {
                                                   Error_times++;
                                                   if(Error_times>MAX_ERROR_TIMES)
                                                         ALARM=0;                                   //报警
                                                   ShowAddr=PW_ERROR;
                                                   CleanSreen();
                                                 }
                                                 break;
                         case PW_SET:                                                        //密码设定
                         {
                           strcpy(PW,KeyBuf);
                           ShowAddr=PW_SET_OK;
                           CleanSreen();
                         }
                         break;
                 }
                memset(KeyBuf,'\0',KEYBUFLEN);
                  KeyCnt=0;

          }
          LcdShow();
          //Displaystr(0,1,KeyBuf);                                 //显示按键值
                Displaystr(0,1,KeyBuf1);                                 //显示按键值
         }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