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怎么同时应用串口中断和两个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7-05-07):
大家好,我原来用两个定时器中断控制时钟显示和闹钟铃声,初始化如下:

void InitTimer0(void)
{

        unsigned long T0_temp;

        T0_temp = 65536-((INT_CLOCK *CRY_FREQUENCY /1000)/12);
        TL0_temp = T0_temp & 0xff;
        TH0_temp = T0_temp >> 8;
        TL0 = TL0_temp;
        TH0 = TH0_temp;

       TH1=0xd8;
       TL1=0xef;

        TMOD |= 0x11;

        EA = 1;

        ET0 = 1;
        ET1=1;

        TR0 = 1;
        }

想增加一个蓝牙模块控制,所以需要对串口中断有以下声明: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S=1;

       led1=0;                                    //初始化设置3个指示灯全亮

       led2=0;

       led3=0;

}

请问怎么整合成一个声明内,或者怎么设置互不影响,谢谢!!

网友A:
合并在TMOD=0x20的初始化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并在TMOD=0x20的初始化里面

怎么个合法,你否详细点,TMOD=0X20  //方式2,两个8位计数器,初值自动装入。你觉得有什么用,定时器1和定时器2都要用16位计数器,定时器1控制数码管显示,定时器2控制闹钟铃声播放音乐。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合法,你否详细点,TMOD=0X20  //方式2,两个8位计数器,初值自动装入。你觉得有什么用,定时器1和 ...

跪求大神,帮忙修改下,谢谢。

网友B:
这个书上有啊

网友C:
有中断优先级的

楼主:
能否共享下内容,串口和timer0一起用我就知道,但是问题是timer1我也要单独用,问题就在这里,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