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ues的ampire12864汉字显示

楼主(2017-05-07):
中文资料文库地址: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RskpTcACLnDJp-GdMjaTVbrq7HNjjeLZ_5Kvkz3Xld-PkmTcTwzUFbEfC_daKr0KcE57b_JYbeD2eX3VRI2qSAV7exIPvhsnWfnPw8ATSu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1=P2^4;
sbit CS2=P2^3;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P2^0;
void check_busy();                   //忙检测
void write_cmd(ucharinst);          //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chardat);             //写数据
void set_xy(ucharx,uchar y);            //设置显示坐标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字摸软件提取出的数据,提取字模时要注意参数设置,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uchar code HZ0[6][32]={//;--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16x16   --
{0x80,0x90,0x8C,0x84,0x84,0x84,0xF5,0x86,0x84,0x84,0x84,0x84,0x94,0x8C,0x80,0x00,0x00,0x80,0x80,0x84,0x46,0x49,0x28,0x10,0x10,0x2C,0x23,0x40,0x80,0x0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16x16   --
{0x10,0x88,0xC4,0x23,0xAE,0x68,0x2F,0x28,0xAE,0x20,0xD8,0x17,0x10,0xF0,0x10,0x00,0x01,0x00,0xFF,0x48,0x29,0x8D,0xFB,0x09,0xAC,0x48,0x37,0x08,0x36,0x41,0x8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16x16   --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30,0x20,0x2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16x16   --
{0x00,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C0,0x30,0x00,0x00,0x40,0x40,0x40,0x43,0x40,0x7F,0x40,0x40,0x40,0x7F,0x42,0x41,0x40,0x40,0x4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16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16x16   --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uchar code FZ0[10][32]={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L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30,0x00},
/*-- 文字:  O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V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8,0x78,0x88,0x00,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7,0x38,0x0E,0x01,0x00,0x00},
/*-- 文字:  E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Y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8,0x38,0xC8,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
/*-- 文字:  O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U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
};
/************************延时函数**************************/
voiddelayus(uchar delay)
{
uchar i;
for(i=0;i<=delay;i++)
_nop_();
}
/********************忙检查*********************************/
voidcheck_busy()
{
uchar a=0;
for(a=0;a<200;a++);                  //此处为延时,一段时间后确保处于空闲状态
/*                                      //此处为状态查询,查询忙状态,没有使用成功,以后再调试
RW=1;
RS=0;
E=1;
while(1)
{
     E=1;
if(!(P0&0x80))
break;
         a++;
if(a>10)
                   break;

}
E=1;
*/
}
/********************写命令函数*********************************/
voidwrite_cmd(ucharinst)
{
check_busy();
RS=0;
RW=0;
E=1;
P3=inst;
E=0;
_nop_();
}
/********************写数据函数*********************************/
voidwrite_data(uchardat)
{
check_busy();
RS=1;
RW=0;
E=1;
P3=dat;
E=0;
_nop_();
}
/********************初始化函数*********************************/
voidLCD_Init()
{
write_cmd(0x30);//30H--基本指令操作?
delayus(4);
write_cmd(0x0c);//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us(10);
write_cmd(0x01);//清除显示
delayus(10);
write_cmd(0x06);//光标的移动方向左,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delayus(10);
}
/*******************设置显示坐标*********************************/
void set_xy(ucharx,uchar y)           //x为行,y为列
{
if(y>=64)                            //列地址大于等于64时右屏显示?
{
  CS2=0;                          //低电平选择
         CS1=1;                            //写右屏是左屏关闭,不然两边会同时显示
         y=y-64;
}
else                                 //列地址小于64时左屏显示
{
  CS1=0;                            //同上
         CS2=1;
}
write_cmd(0x40|y);                      //写列地址
write_cmd(0xb8|x);                         //写行地址?
}
/*******************显示中文字体*********************************/
voiddisp_hz(ucharR,ucharL,uchar *p)
{
uchar i;
for(i=0;i<16;i++)
{
set_xy(2*R,16*L+i);           //设定显示位置,每个汉字16*16个点,显示时每行8*16个点,所以需要两行8*32个点,此处为第一行
write_data(p);           //写入DDRAM
set_xy(2*R+1,16*L+i);        //第二行
write_data(p[i+16]);
}
}
voiddisp_zf(ucharR,ucharL,uchar *p)
{
uchar i;
for(i=0;i<8;i++)
{
set_xy(2*R,8*L+i);                 //设定显示位置,每个字母16*8个点,显示时每行8*8个点,所以需要两行8*16个点,此处为第一行
write_data(p);
set_xy(2*R+1,8*L+i);                //第二行
write_data(p[i+8]);
}
}
void main()
{
uchar k=0,n=0;
LCD_Init();                  //初始化
for(k=0;k<6;k++)
disp_hz(1,1+k,HZ0[k]);          //显示安徽工业大学
for(n=0;n<10;n++)
disp_zf(2,3+n,FZ0[n]);            //显示 I LOVE YOU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