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结构体指针的相关问题

楼主:
求助结构体指针的相关问题,见图

网友A(2017-05-07):
前面的成员变量只是初始化为你自己设定的值,并没有给寄存器,后面的初始化是将前面成员变量赋的值给相关寄存器。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库函数的通用性。

网友B:
当含有指针成员的结构体作为函数参数的时候,通过形参将结构体传入函数,结构体变量中的指针指向的变量变化可以保存,但是一般变量的变化不能保存。如果要保存一般变量的变化,需将函数参数写成引用的类型&。

网友C:
不要被结构体、指针等吓到,有些教材和老师,把指针讲得神乎其神,不用指针也罢!不懂指针也罢!51单片机本身就有间址功能,用数组可完全替代指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成员变量只是初始化为你自己设定的值,并没有给寄存器,后面的初始化是将前面成员变量赋的值给相关寄 ...

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含有指针成员的结构体作为函数参数的时候,通过形参将结构体传入函数,结构体变量中的指针指向的变量变化 ...

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太懂,能说的详细一点嘛

网友E:
好难 看不起不会

网友C:
不会指针也没关系,不会指针照样编好程序!向你介绍2本书,都没用指针照样编好程序!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