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电子钟安装和功能说明

楼主(2017-05-07):
旋转LED电子钟安装和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1.本旋转LED电子钟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控制芯片,DS1302时钟芯片为走时依据,确保了走时的精确度。24小时制走时,60个发光二极管模拟石英钟的秒针走时,一秒亮一个,60秒走完一圈,走完一圈则分钟位数码管加1,时时同步。

   2.整点报时功能,每天7-20点整点报时,报时时蜂鸣器响8秒钟,同时秒灯高速旋转12圈。

   3.有两路闹钟功能,开机第一路闹钟是打开的,第二路闹钟是关闭的。K3为闹钟的开关键。默认闹钟时间为635715。闹钟响时为30秒钟。

   4.掉电继续走时,数码管不显示。来电时间继续走时,不用调整。

按键功能说明:

  1.K1键为调闪按键。开机显示时分0000。首次使用一定要启动时钟芯片走时,不然时钟一直为0000,不走时。按K1键一次,时位数码管闪烁,这时按K2数值加1,按K3数值会减1。再按一次K1键,分位数码管闪烁,同理按K2,K3键来调整分的时间。调整完后分数码管还在闪烁,

第三次再按K1让分数码管停止闪烁,同时时钟芯片也被启动,进入走时状态。

  2.K2键为闹钟切换键。正常显示时间模式下,按K2则可显示闹钟时间,按一次显示第一路闹钟,按二次显示第二路闹钟,按第三次则显示正常显示模式(即走时时间)。在显示闹钟时,按K1键一次则闹钟的时位数码管会闪烁,这时可以按K2K3键时行调整。按K1键二次则闹钟的分

位数码管会闪烁,同理可按K2K3键进行闹钟时间调整。第二路闹钟的调整方法和第一路闹钟的调整方法是一样的。

  3.K3为两路闹钟的开关键。正常显示时间模式下,按K3键一次则打开第二路闹钟,同时第二个红色指示灯(D77) 点亮,按二次则关闭第二路闹钟,同时关闭第二个红色指示灯(D77)。按三次则关闭第一路闹钟,同时第一个红色指示灯(D76)也关闭。按四次则又回到原来的初始化状态(初始化

状态为开机第一路闹钟是打开的)

安装简单说明:

1.     看清元件丝印标号,不要插反插错。

2.     板子上有24个方形发光二极管符号,说明如下,D5D10D15D20D25D30D35D40D45D50D55D6012个装绿色的,D64-D7512个装红色的。

3.     Q13也就是丝印S8050的地方,装S8550三极管,方向不变。

4.     R41为数码管亮度调整电阻,我们提供了两个62R的电阻,你可根据数码管的亮度情况来装,装一个62R的电阻如果感觉有点暗,可以并两个62R的电阻,阻值越大,亮度越低。也可不装直接短接,这时数码管的亮度最高。

重要说明:板子上的R6U3是和温度相关的元件,由于本套件没有温度功能,所以不配这两种元件。你可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来自己增加温度功能,来升级本电子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