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msp430定时器中断怎么停止,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7-05-07):
问:msp430定时器中断怎么停止,有人知道吗,,,,进入中断后一直在中断里面没有出来怎么办

网友A:
这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确定

网友B:
msp430定时器中断怎么停止

网友C:
         MAP_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TA1_0);
MAP_Interrupt_disableInterrupt(INT_TA1_0);

网友C:
MAP_Interrupt_disableInterrupt(INT_TA1_0);
                 MAP_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TA1_0);

网友D:
是不是中断处理未完,新的中断有来了?感觉上如同未返回。
做RETI是一定返回的,你说的不返回是说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中断处理未完,新的中断有来了?感觉上如同未返回。
做RETI是一定返回的,你说的不返回是说不通的!

是这样的,我想停止中断(只用到了一个中断)然后返回到主函数去执行其他的程序,但是一直在中断里面,我将TACCTL0 &= ~CCIE;(禁止中断)后只是停止中断了,没有返回主函数,怎么才能返回主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P_Interrupt_disableInterrupt(INT_TA1_0);
                 MAP_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TA1_0);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18-08-16):
因为你中段初始化里加了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CPU进入了休眠模式。  改成__bis_SR_register(GIE);就好了。

网友F:
因为你写了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CPU进入了休眠模式。
改成__bis_SR_register(GIE);就好了。

网友(2017-05-08):
这个是什么意思

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G(2020-04-08):
TACCTL0=0就可以了,手册里面有说明,具体可以查看。

网友H:
中断停止,与返回main是两回事。不能停止说明反复进中断,或者中断里有不适当的代码一直让MCU不能处理完,用简单代码测试是否会返回,再逐步加代码。

网友I(2020-09-21):
引用 网友G:
TACCTL0=0就可以了,手册里面有说明,具体可以查看。

牛批,正解
关闭:TA0CCTL0 =0;
打开:TA0CCTL0 =CCIE;

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打开是:TA0CCTL0 =1;这样是不能重新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