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9C51电子琴设计

楼主(2017-05-07):
简易电子琴设计
设计内容:
1、用矩阵键盘代表琴键,至少能弹出8个音符,分别是:音符1,2,3,4,5,6,7,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 。
2、键按下的时间长短表征节拍的长短。
3、用蜂鸣器发出声音。
4、点阵实时动态显示音符高低(自由显示)。

网友A:
实例31  单音频输出  简易电子琴
先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3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2018-07-11):
引用 网友A:
实例31  单音频输出  简易电子琴
先Proteus仿真一下。

坑壁

网友C:
这个是大学时帮同学做的电子琴程序,还可以通过24C02保留按键值进行重复播放

电子琴程序

网友D:
i感谢3楼及5楼的分享。

网友E(2018-11-28):
有汇编语言编写的51电子琴简易的设计吗?

网友F:
不同频率控制蜂鸣器就是不同的发音。

网友G(2019-12-23):
请问还有没有这个的程序和仿真

网友H(2020-02-24):
你可以用stc12c

网友H:
stc12c2052ad自带脉冲功能,而且支持高阻输入,你可以直接使用金属片触摸,如果用微动开关还需要在keil里去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