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板实现按一下亮。按2下灭。取反判断 帮我看一下问题!

楼主(2017-05-07):
让板实现按一下亮。按2下灭。取反判断

网友A:
是P5^3,还有,连主函数都每一个

网友B:
尽量的自己尝试着解决,如果不行在进行请教。好像你自己就没用心去做。

网友C:
P5.3不符合keil c标识符规定。

网友D:
定义一个判断按键次数的变量,当等于1的时候,灭,当等于2的时候,亮。。记得去抖动和松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的自己尝试着解决,如果不行在进行请教。好像你自己就没用心去做。

哥,刚刚开始学啊!真的不会。让你们帮我看看

网友E:
你的两个if括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两个if括号有问题

那应该怎么改?

网友F:
第12行的意义

网友G:
1、sbit Key=P5^3;
2、增加主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刚刚开始学啊!真的不会。让你们帮我看看

例如:P5.3这么简单的错误你就没发现?

网友C:
要学会自己解决。错误有两种:一是语法错误,keil c能帮助解决,例如编译时,会指示错误类型和错误行;二是功能错误,其中有一部分keil c也能帮助解决,例如可打开P0和P5口,单步运行,观测P0.6和P5.3跳变情况。keil c不能单独解决的可用keil c与proteus联调解决。给你介绍一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每个案例都有keil调试和proteus仿真,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足可帮助你学习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