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等精度测频率源程序 原理图与Proteus仿真 代码注释很详细

楼主:
下面是单片机等精度测频率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等精度测频率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vtime        3000   //定时3ms,一帧8*3=24ms,频率=40Hz
#define  jz132                                //jz132 :晶振选择132.710400MH//jz12 :12MH
#ifdef        jz12
                //正常12MH
        #define         t8s_n        90
        #define         psv                4
#else
                //132.7014MH
        #define         t8s_n        1000
        #define         psv                900
#endif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u8 code dis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位选码表
u8  code num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显示缓存
u8 V_ram[]={0,0,3,4,5,6,7,8};
u8 Vm[]={0,0,3,4,5,6,7,8};

u8        wi=0,mn=0,nt=0,wbs=0;  //位选循环变量
u8                t_l,t_h,bs=0;
u16                t_8ms=0,t_8ms0=0;
u32                n_plus=0,t_time=0;
u32                n_pluss,t_timee;
main()                                                 //m1:m0  00=标准;   01=推挽;   10=输入;   11=开漏输出
{
        u8        i=0,k=0;
        u32                temp0=0,temp1,temp2;
        //m1:m0  00=标准;   01=推挽;   10=输入;   11=开漏输出
        P0M1 = 0X00;
        P0M0 = 0Xff;
        P2M1 = 0X00;
        P2M0 = 0Xff; //设定P0,P2推挽输出
        P3M1 = 0Xff;
        P3M0 = 0X00;

          TMOD = 0X50; //设定定时器0为16位计数方式

          //TH0 = (65536-vtime )/256;
          //TL0 = (65536-vtime )%256; //赋定时器0初值
        AUXR=0x80; //选择1T指令系统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计数
        //TR1=1;
        PX1=1;
        PX0=1;
        PT1=1;
        IT0=1;
        IT1=1;
        ET1=1;
                n_plus=1;
                t_time=10000;

        EX0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选用11.0592MH晶振,1T指令系统,即时钟要比正常快12倍,所以在PROTUES下晶振要选11.0592*12=132.7014MH
                                //与正常的12MH比,要乘11.0592的系数,即27/(625/256)
                #ifdef        jz12
                //正常12MH
                        temp0=n_plus;//正常12MH
                        temp1=t_time;//正常12MH
                #else
                //132.7014MH
                        temp0=n_plus*27;//132.7014MH
                        temp1=(t_time>>8)*625;//132.7014MH
                #endif
                temp2=temp0;
                //定位小数点
                for(i=0;i<7;i++)
                {        temp2=temp2*10;
                        k=temp2/t_time;
                        if(k>0)
                        {
                                bs=i;
                                break;
                        }

                }
                if(k==9)bs=bs-1;
                //bs=i;
                for(i=bs;i>0;i--)
                {
                        temp0=temp0*10;
                }
                wbs=6-bs; //wbs是小数点位置
                //放大
                Vm[i]=0;
                for(i=1;i<8;i++)
                {
                         Vm[i]=temp0*10/temp1;
                        temp0=(temp0*10)%temp1;
                }
                //去掉高位0的显示
                for(i=0;i<6;i++)
                {
                        if(Vm[i]==0)        //&&(Vm[i-1]==16)&&(wbs!=i))
                        {
                                if(wbs==i)break;
                                Vm[i]=16;
                        }
                        else
                        {
                                if(Vm[i]!=16)break;
                        }
                }
                //把计算好的值放入显示RAM
                for(i=0;i<8;i++)
                {
                                V_ram[i]=Vm[i];
                }

        }
}

void t0_isp() interrupt 1         using                2         //13位计时中断
{
        u8 dm,wx;
        if(TR1)
        {
                t_8ms++;
                if(t_8ms==t8s_n)        //大约8192*10=122880us
                {
                        IE1=0;
                        EX1=1;
                }
        }
          dm=distable[V_ram[wi]];        //取显示段码
        if(wi==wbs)dm=dm|0x80;
        wx=numi[wi];                           //取位选码
        P2=0x00;                           //关显示
        P0=dm;                                   //段码赋给P0口
        P2=wx;                                   //点亮位选的那个数码管
        wi++;
        if(wi==8)wi=0;
}

void int0_isp() interrupt 0           using        1           //计时开始中断
{
                TR1=1;          //计脉冲个数开始
                TR0=0;          //初始化计时
                t_l=TL0;
                t_h=TH0;
                t_8ms=0;
                TR0=1;         //计时开始
                EX0=0;         //关中断
                //TF1=0;
}
void int1_isp() interrupt 2                using                3                //计时结束中断
{
                TR1=0;          //停止脉冲个数计数
                TR0=0;          //停止计时
                EX1=0;          //关中断
                t_timee = TH0*32+TL0;
                TR0=1;         //开计时中断,因为数码管显示需要
                n_pluss = ((u32)nt<<16)+TH1*256+TL1;         //计算脉冲个数
                t_timee =t_timee+(u32)t_8ms*8192-psv-(t_h*32)-t_l;//计算时间
                n_plus=n_pluss;
                t_time=t_timee;
                //n_pluss=0;
                //t_timee=0;
                TH1=0;         //清计数脉冲寄存器
                TL1=0;
                nt=0;
                IE0=0;         //清计时开始中断的中断源
                EX0=1;         //开计时开始中断
}

void t1_isp() interrupt 3           //using        1           //计时开始中断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老师给的一些经典的单片机程序源码, 一共有十多个.都有详细的注释,然大家快速的理解每一行代码的意思。而且有proteus仿真原理图。大家可以直接验证程序的对错.

本系列所有源码打包下载地址(含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82474-1.html

本例程下载:

网友A(2020-07-18):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