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源程序(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原理图与Proteus仿真 代码注释很详细

楼主:
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组成的一个简易计算器单片机项目
下面是单片机计算器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计算器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STC12C5A60S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
# define sint32 signed long int
# define vtime        3000   //定时3ms,一帧8*3=24ms,频率=40Hz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uchar code dis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0x31};
//位选码表
uchar  code num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显示缓存
uchar V_ram[]={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uchar        error=0,wi=0,dot1=0,dot2=0,dot=0xff;  //位选循环变量
uint32        num1=0,num2=0,num=0,sum=0;
void dispsum();
void delay(uchar);
uchar scan_key();
main()                                                 //m1:m0  00=标准;   01=推挽;   10=输入;   11=开漏输出
{
        uchar        ni,nj,fn='+',key_V=0,dotp=0,j,k,i=0;
        uint32        temp=0;
        //m1:m0  00=标准;   01=推挽;   10=输入;   11=开漏输出
        P1M1 = 0X0f;
        P1M0 = 0XF0;        //设定低4位为输入,高4位为输出
        P0M1 = 0X00;
        P0M0 = 0Xff;
        P2M1 = 0X00;
        P2M0 = 0Xff; //设定P0,P2推挽输出
          TMOD = 0X01; //设定定时器0为16位计数方式
          TH0 = (65536-vtime )/256;
          TL0 = (65536-vtime )%256; //赋定时器0初值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计数
        //sum=123456;

        while(1)
          {
                key_V=scan_key();
                //dispsum();
                if(key_V)
                {
                        //有键按下
                        key_V--;
                        switch(key_V)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num+i)==0)
                                        {        //如果是第一个数字输入,则清黑屏
                                                dot=0xff; //关闭小数点
                                                for(j=0;j<8;j++)
                                                         V_ram[j]=0x10;         //清黑屏
                                        }
                                   num=num*10+key_V;  //键盘输入的数字转化为十进制的数值
                                        if(i==8)  //如果显示缓冲满了
                                        {
                                                i=7;
                                                for(j=0;j<7;j++)
                                                         V_ram[j]=V_ram[j+1];//显示缓存串行移位
                                        }
                                        V_ram[i]=key_V;          //键值放入显示缓存
                                        i++;
                                        break;

                                case 10:  //dot          小数点符号
                                        dotp=i;                  //记录下小数点位置
                                        dot=dotp-1;  //显示小数点
                                        break;

                                case 11:   //+         加法符号
                                        for(j=0;j<8;j++)
                                                 V_ram[j]=0x10;         //清黑屏
                                        num1=num;                         //获取从键盘输入的第一个数值
                                        if(dotp==0)
                                        {
                                                dot1=0;
                                        }
                                        else
                                        {
                                                dot1=i-dotp;
                                        }
                                        ni=i;
                                        dotp=0;
                                        dot=0xff;
                                        num=0;
                                        fn='+';
                                        i=0;
                                        break;

                                case 12:   //-           减法符号
                                        for(j=0;j<8;j++)
                                                 V_ram[j]=0x10;          //清黑屏
                                        num1=num;                          //获取从键盘输入的第一个数值
                                        if(dotp==0)
                                        {
                                                dot1=0;
                                        }
                                        else
                                        {
                                                dot1=i-dotp;
                                        }
                                        ni=i;
                                        dotp=0;
                                        dot=0xff;
                                        num=0;
                                        fn='-';
                                        i=0;
                                        break;

                                case 13:   //*                  乘法符号
                                        for(j=0;j<8;j++)
                                                 V_ram[j]=0x10;           //清黑屏
                                        num1=num;                           //获取从键盘输入的第一个数值
                                        if(dotp==0)
                                        {
                                                dot1=0;
                                        }
                                        else
                                        {
                                                dot1=i-dotp;
                                        }
                                        ni=i;
                                        dotp=0;
                                        dot=0xff;
                                        num=0;
                                        fn='*';
                                        i=0;
                                        break;

                                case 14:   // /                         除法符号
                                        for(j=0;j<8;j++)
                                                 V_ram[j]=0x10;                //清黑屏
                                        num1=num;                           //获取从键盘输入的第一个数值
                                        if(dotp==0)
                                        {
                                                dot1=0;
                                        }
                                        else
                                        {
                                                dot1=i-dotp;
                                        }
                                        ni=i;
                                        dotp=0;
                                        dot=0xff;
                                        num=0;
                                        fn='/';
                                        i=0;
                                        break;

                                case 15:   //=                  等于符号
                                        if(dotp==0)                   //计算第二个运算数的小数位数
                                        {
                                                dot2=0;
                                        }
                                        else
                                        {
                                                dot2=i-dotp;
                                        }
                                        dotp=0;
                                        nj=i;
                                        temp=1;
                                        if(fn!='*')
                                        {        if(dot1>dot2)                //第一个运算数与第二个运算进行对齐
                                                {
                                                        for(j=dot1-dot2;j>0;j--)
                                                        {
                                                                        //if(num>0x19999999)error=1;
                                                                        num=num*10;
                                                                        nj++;
                                                                        if(nj>9)
                                                                        {
                                                                                j--;
                                                                                for(k=j;k>0;k--)
                                                                                        num1=num1/10;
                                                                                        dot1=dot1-j;
                                                                                break;
                                                                        }

                                                        }
                                                }
                                                else
                                                {
                                                        for(j=dot2-dot1;j>0;j--)
                                                        {
                                                                        //if(num1>0x19999999)error=1;
                                                                        num1=num1*10;
                                                                        ni++;
                                                                        if(ni>9)
                                                                        {
                                                                                j--;
                                                                                for(k=j;k>0;k--)
                                                                                        num=num/10;
                                                                                        dot2=dot2-j;
                                                                                break;
                                                                        }
                                                        }
                                                }
                                        }
                                        //准备好后,进行运算
                                        if(fn=='+')         //做加法运算
                                        {
                                                sum=num+num1;
                                                if(sum<(num|num1))error=1;
                                                dispsum();           //显示对齐后的运算结果
                                                if(dot2>dot1)        //显示实际小数点的位置
                                                        dot=dot-dot2;
                                                else
                                                        dot=dot-dot1;
                                                i=0;         //计算结束,初始化关键变量
                                                num1=0;
                                                num=0;
                                                break;
                                        }

                                        if(fn=='-')          //做减法运算
                                        {

                                                if(num1<num)         //判断结果是负还是正
                                                {
                                                        sum=num-num1;
                                                }
                                                else
                                                        sum=num1-num;
                                                dispsum();          //显示对齐后的运算结果
                                                if(num>num1)  //是负数则第一位显示“-”,其它位顺序往后显示
                                                {
                                                        for(j=7;j>0;j--)
                                                                 V_ram[j]=V_ram[j-1]; //顺序往后显示
                                                        V_ram[0]=0x11;        //第一位显示“-”
                                                        dot++;          //小数点也顺延一位
                                                }
                                                if(dot2>dot1)         //显示实际小数点的位置
                                                        dot=dot-dot2;
                                                else
                                                        dot=dot-dot1;

                                                i=0;        //计算结束,初始化关键变量
                                                num1=0;
                                                num=0;
                                                break;
                                        }
                                        if(fn=='*')           //做乘法运算
                                        {
                                                sum=num1*num;
                                                if((ni+nj)>10)error=1;
                                                dispsum();        //显示对齐后的运算结果
                                                //if(dot2>dot1)  //显示实际小数点的位置
                                                        dot=dot-dot2-dot1;
                                                //else
                                                //        dot=dot-dot1-dot1;
                                                i=0;         //计算结束,初始化关键变量
                                                num1=0;
                                                num=0;
                                                break;
                                        }
                                        if(fn=='/')                //做除法运算
                                        {
                                                sum=num1/num;
                                                dispsum();         //显示对齐后的运算结果,对于除法,就是实际结果
                                                temp=num1%num; //显示小数部分
                                                  for(j=dot;j<7;j++)
                                                  {
                                                        temp=temp*10;
                                                        V_ram[j+1]=temp/num;
                                                        temp=temp%num;
                                                        if(temp==0)break;
                                                }
                                                i=0;        //计算结束,初始化关键变量
                                                num1=0;
                                                num=0;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200);//延时去抖
                }

           }

}

void t0_isp() interrupt 1
{
        uchar dm,wx;
          TH0 = (65536-vtime )/256;
          TL0 = (65536-vtime )%256; //赋定时器0初值
          dm=distable[V_ram[wi]];        //取显示段码
         wx=numi[wi];                           //取位选码
        P2=0x00;                           //关显示
        //P0=dm;                                   //段码赋给P0口
        if(dot==wi)
        {
                P0=dm|0x80;                  //点亮位选的那个数码管+小数点
        }
        else
        {
                P0=dm;                                   //点亮位选的那个数码管
        }
        P2=wx;
        wi++;
        if(wi==8)wi=0;
}
/////////////////////////////////////
uchar         scan_key()
{
                uchar        i,j,vlume=0,temp[4]={0xef,0xdf,0xbf,0x7f};
                for(j=0;j<4;j++)
                {
                        P1=temp[j];
                        i=P1|0xf0;
                        if(i != 0xff) //判断按键
                        {        //有键按下
                                i=~i;
                                if(i==4)i=3;
                                if(i==8)i=4;
                                i--;  // 计算按键所在行号(0--3)
                                vlume=i*4+j+1;        //计算键值
                                //delay(200);//延时去抖
                        }
                }
                return        vlume;
}
////////////////////////////////////////
void delay(uchar k )
{
        uchar x,y,z;
        for(x=k;x>0;x--)
        for(y=20;y>0;y--)
        for(z=250;z>0;z--);
}
////////////////////////////////////////
void        dispsum()
{
        uchar        temp[10]=0,k,j;
        uint32        temp1;
        if(error==1)
        {
                V_ram[0]=0x0e;
                V_ram[1]=0x12;
                for(j=2;j<8;j++)
                        V_ram[j]=0x10;                //清黑屏
                dot=0xff;
                error=0;
                num=0;
                return;
        }
        temp1=sum;
        for(k=0;k<10;k++)
        {

                temp[k]=temp1%10;  // sum的个位开始放入temp数组,最多可放10位
                temp1=temp1/10;           //
                if(temp1==0)
                {        // 如果商为零
                        dot=k;                 //当前位小数点点亮
                        for(j=0;j<8;j++)
                        {
                                if(k==0xff)
                                {
                                        V_ram[j]=0x10;        // 清黑屏
                                }
                                else
                                {
                                        V_ram[j]=temp[k];        // 把sum中的数从高位依次放入显示缓存
                                        k--;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老师给的一些经典的单片机程序源码, 一共有十多个.都有详细的注释,然大家快速的理解每一行代码的意思。而且有proteus仿真原理图。大家可以直接验证程序的对错.

本系列所有源码打包下载地址(含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82474-1.html

本例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