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如何用51单片机时钟程序在OLED显示

楼主(2017-05-07):
我有一个OLED显示屏,想写一个时钟程序(DS1302),在OLED上显示,现在还弄不明白,请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A:
哪种OLED?0.96寸的么?什么型号的单片机驱动?STC89还是STC15?淘宝上那个优信电子就有资料下载啦.

网友B:
0.96的oled    单片机是stc89的   大神可以直接给个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OLED?0.96寸的么?什么型号的单片机驱动?STC89还是STC15?淘宝上那个优信电子就有资料下载啦.

是0.96寸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6的oled    单片机是stc89的   大神可以直接给个程序吗

你也想要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