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水箱液位控制系统的C语言程序最好有个图··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现在完全没有头绪·····具体要求:(1)        当水箱水位低于20%时,启动主,备电机给水(2)        当水箱水位高于20%而低于80%时,启动主电机给水,备用电机停止给水(3)当水箱水位高于80%时,主、备电机同时停止给水  通过传感器采集液位数据使用数码管显示液位   水箱最大液位按10M来算吧··
我这里找的传感器是 DLK201液位传感器  量 程: 0~0.1M~1M~3M~5M~10M~20M~50M~100M~200M~500M (水位高/深度,最小量程为0.1米)
  输 出:4~20mA(二线制)、0~5VDC、0~10VDC、0.5~4.5VDC(三线制)
  综合精度: ±0.25%FS、±0.5%FS
  供 电: 24V Dc(15~30VDC)
  绝缘电阻: ≥1000 MΩ/100VDC
  负载电阻: 电流输出型:最大800Ω

网友A(2017-05-08):
大概就是这样 用0~5v输出的 采集比较简单 10位的AD转换 应该够用了

太晚要睡觉了 没画太细 反正缺的就是些周边零件 然后写程序就行了 这个题目不复杂 可能后期调试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毕竟没有实测那样压力传感器的工作数值和状态 写程序的时候考虑不到那么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用0~5v输出的 采集比较简单 10位的AD转换 应该够用了

太晚要睡觉了 没画太细 反正缺的就是 ...

大神能不能给个程序呢?现在就是程序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