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USART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7-05-08):
stm32串口接收数据出现问题,使用usart_receivedatae(usart1)函数来接收数据,不使用中断怎样将多个字节数据保存到数组里,波特率是115200

网友A:
不使用中断有何好处呢?请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中断有何好处呢?请示一下。

中断肯定比其它好多了,但是程序每次在接收信息时,反馈的数据总是出问题,
以下是代码
u8 SJCC;
if(usart_getflagstatue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for(i=0;i<10,i++)
{
if(i==9)
{
SJCC=usart_recievedata(usart1);
}
else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es(usart1,usart_flag_rxen)==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SJCC);
...............................
发送的数据+idp,4,3:2

楼主:
中断肯定比其它好多了,但是程序每次在接收信息时,反馈的数据总是出问题,
以下是代码
u8 SJCC;
if(usart_getflagstatue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for(i=0;i<10,i++)
{
if(i==9)
{
SJCC=usart_recievedata(usart1);
}
else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es(usart1,usart_flag_rxen)==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SJCC);
...............................
发送的数据+idp,4,3:2

网友B:
stm32硬件串口,来数据会触发中断,如果你想不用中断的话,可以采用查询的方式,一直在while里面查询是否有信息传入,但是我不清楚硬件串口能否查询,如果不行的话,直接写代码来模拟串口时序就好了,再用查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