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向荣电子密码锁配套资料 1602显示屏,矩阵键盘实现4组密码锁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密码锁,1602显示屏,矩阵键盘以及继电器

10、读写存储并显示\
11最终程序-按键修改完密码后进行存储\
1、液晶显示\
2、读取矩阵键盘键码\
3、六个按键码的显示\
4、将程序3输入的6个键码显示改为隐藏\
5、判断输入的6位数和系统默认密码是否一样\
6、再程序5的基础上加入定时器\
7、在程序6的基础上加入声音和计数器\
8、加入修改开锁密码的功能\
9、读存储器并显示\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单片机晶振:12M  单片机型号AT89S52
//单片机晶振: 无特殊要求
//作者:兴向荣电子元件店
//功能:实现4组密码锁,4组密码均可以修改,修改后掉电可以保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1602接口连接方法=====================
/*-----------------------------------------------------
       |DB0-----P0.0 | DB4-----P0.4 | RW-------P2.3    |
       |DB1-----P0.1 | DB5-----P0.5 | RS-------P2.4    |
       |DB2-----P0.2 | DB6-----P0.6 | E--------P2.2    |
       |DB3-----P0.3 | DB7-----P0.7 |
    ---------------------------------------------------*/
//===============================AT24C16控制引脚定义===================
sbit    sda_24c16=P2^0;//定义24C16串行数据线 第5脚
sbit    scl_24c16=P2^1;//定义24C16串行时钟线 第6脚
//================================================*/
#define LCM_Data     P0    //LCD1602数据接口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sbit    LCM_RW     = P2^6;  //读写控制输入端,LCD1602的第五脚
sbit    LCM_RS     = P2^5;  //寄存器选择输入端,LCD1602的第四脚
sbit    LCM_E      = P2^7;  //使能信号输入端,LCD1602的第6脚
#define key_port   P3//用KEY_PORT代替P3
sbit    beek_c  =P2^2;//定义蜂鸣器控制口
sbit    lock_c  =P2^3;//定义锁信号输出口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3us();//3US的延时程序
void    nack_24c16();//24C16非应答信号
void    stop_24c16();//停止通讯信号
void    star_24c16();//启动信号
void    cack_24c16();//检测应答信号
void    mack_24c16();//发送应答信号
void    w1byte_24c16(uchar byte1);//向24C16写入一字节的数据
uchar   rd1byte_24c16(void);
void    read_24c16();//读数据操作
void    write_24c16();//写入16字节的数据操作
void    init_t0();//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DataLCM                (uchar WDLCM);//LCD模块写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M        (uchar WCLCM,BuysC); //LCD模块写指令
uchar   ReadStatusLCM(void);//读LCD模块的忙标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ASCII);//在第X+1行的第Y+1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MInit(void);//LCD初始
void    delayms(uint ms);//1MS基准延时程序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延时50*t(us)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elayms, uchar code *DData);
void    judge_xianshi(void);//显示处理程序
void    read_key(void);//按键键码读取子函数,返回相应的键码
uchar   keybord_value;//全局变量,存储最终的键码,其值为0-F
void    read_password(void);//6位数据的读取,也就是密码的读取
uchar        deal_password(void);//输入密码和系统码对比,看是否符合开锁条件
                            //返回值为1就开锁,返回值为0为密码错误
void    makesurekeydeal();//确认键处理程序
void    cancelkeydeal();//取消键处理程序
//***********矩阵键盘键码****************************************
const uchar tabl2[16]={0xee,0xed,0xeb,0xe7,0xde,0xdd,0xdb,0xd7,0xbe,
                          //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0xbd,0xbb,0xb7,0x7e,0x7d,0x7b,0x77};
                          //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uchar system[4][6];//定义 4*6个数据作为系统的密码 也就是4组6位数
uchar passin[6];//定义全局变量,储存输入的6个按键数据
uchar temppassin[6];//输入的数据暂存
uchar flag1;//按键键入是否成功的标准,为1成功  为0失败
uchar  passcount;//键入次数的统计
uchar  flag2;//密码是否对的标志单位 ,为1成功  ,为0失败
uchar  flag3,flag4,flag5,flag6,flag7,flag12;
uchar t0_crycle;
uchar error_count;//密码输入次数
//***********************主程序******************************
main()
{
   passcount=0;
   flag5=0;
   flag7=0;
   flag6=0;
   flag4=0;
   flag3=0;
   flag1=0;
   beek_c=1;//关闭蜂鸣器
   lock_c=0;//关闭锁
   LCMInit();//液晶初始化设置
   init_t0();
   TR0=0;//关闭定时器T0
   error_count=0;
   read_24c16();//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先读取4组密码
   while(1)
   {
       read_key();//读取键码
       read_password();//把键码转为密码
       judge_xianshi();//显示
   }
}
//****************************************************
//写入数据操作
void write_24c16()
{
   uchar i,j;
write1:
   star_24c16();//发送启动脉冲
   w1byte_24c16(0xa0);//写24C16的芯片地址,高四位固定为1010,选择第一区,写操作
   cack_24c16();// 读取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if(flag12)goto write1;//判断
   w1byte_24c16(01);//写入24C16的内部地址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write1;
   for(j=0;j<2;j++)//先写入12个字节的数据
   {
     for(i=0;i<6;i++)
     {
       w1byte_24c16(system[j][i]);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write1;
     }
    }
    stop_24c16();//写数据完毕,发送停止脉冲
write2:
    star_24c16();//发送启动脉冲
    w1byte_24c16(0xa0);//写24C16的芯片地址,高四位固定为1010,选择第一区,写操作
    cack_24c16();// 读取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if(flag12)goto write2;//判断
    w1byte_24c16(17);//写入24C16的内部地址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write2;
    for(j=2;j<4;j++)//写入后面24字节的数据
    {
        for(i=0;i<6;i++)
        {
             w1byte_24c16(system[j][i]);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write2;
        }
     }
     stop_24c16();//写数据完毕,发送停止脉冲
}
//***************************************************
//读数据操作
void read_24c16()
{ uchar  i,j;
read1:
  for(j=0;j<2;j++)//读取前面12字节的数据
  {
     for(i=0;i<6;i++)
     {
        nack_24c16();
        star_24c16();//发送启动脉冲
        w1byte_24c16(0xa0);//24C16的芯片地址,高四位固定为1010,选择第一区,写操作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read1;
        w1byte_24c16(j*6+i+1);//写入24C16的内部地址,选择第二页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read1;
        nack_24c16();
        stop_24c16();//重新开始
        star_24c16();//
        w1byte_24c16(0xa1);// 24C16的芯片地址,高四位固定为1010,选择第一区,读操作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read1;
        system[j][i]=rd1byte_24c16();
      }
   }
   mack_24c16();
   nack_24c16();
   stop_24c16();
read2:
   for(j=2;j<4;j++)
   {
     for(i=0;i<6;i++)
     {
        nack_24c16();
        star_24c16();//发送启动脉冲
        w1byte_24c16(0xa0);//24C16的芯片地址,高四位固定为1010,选择第一区,写操作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read2;
        w1byte_24c16(j*6+i+5);//写入24C16的内部地址,选择第二页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read2;
        nack_24c16();
        stop_24c16();//重新开始
        star_24c16();//
        w1byte_24c16(0xa1);// 24C16的芯片地址,高四位固定为1010,选择第一区,读操作
        cack_24c16();
        if(flag12)goto read2;
       system[j][i]=rd1byte_24c16();
     }
  }
  mack_24c16();
  nack_24c16();
  stop_24c16();
  for(j=0;j<4;j++)//
  {
     for(i=0;i<6;i++)
     {
         if(system[j][i]>15)system[j][i]=1;//出厂芯片读出的是FF,这样就没有密码可以输入了,防止防止这种任何密码都无效的情况,我们设置出厂4组密码都是111 111
     }
  }
}
//****************************************************
//显示处理程序
void   judge_xianshi()
{
  uchar i;
  _nop_();
  if(flag2==0)//开关初始显示
  {
     DisplayListChar(0,0,0, "Electronics Lock");//
     DisplayListChar(1,0,0, "Password:");
     for(i=0;i<passcount&&i<6;i++)//显示输入的6个数据
     {
        DisplayOneChar( 1, 9+i, '*'); //第一行改为隐藏
//    //第二行改为真实显示,可以把这句删除就隐藏密码了
     }
  }
  else if(flag2==5)
  {
     DisplayListChar(0,0,0, "Change passwor ");
     DisplayOneChar( 0,15,flag5+0x30);
     DisplayListChar(1,0,0, "0:      n:      ");

     for(i=0;i<6;i++)
     {
        DisplayOneChar( 1,i+2,system[flag5-1][i]+0x30);
     }
     for(i=0;i<6;i++)DisplayOneChar( 1,i+10,temppassin[i]+0x30);
  }
}
//6位数据的读取,也就是密码的读取
void  read_password()
{
   _nop_();
   if(flag1==1 )//判断键入是否成功
   {
      flag1=0;
      if(passcount<6 && flag5==0)
      {
              passin[passcount]=keybord_value;
              passcount++;
      }

      if(passcount<6 && flag5!=0)
      {
              if(keybord_value!=15 && keybord_value!=14 )
              {
                flag7=1;
                temppassin[passcount]=keybord_value;
                passcount++;
              }
      }
      cancelkeydeal();//取消键处理程序
      makesurekeydeal();//确认键处理程序
      if(keybord_value==15 && flag7==0)//判断是否为设置键
      {
         flag5++;
         if(flag5>=5)flag5=1;
       }
   }
}
//************************************************
//确认键处理程序
void    makesurekeydeal()
{
   uchar i;
   _nop_();
   if(keybord_value==12 && flag7==0 )//判断时候为确认键
      {
           flag2=deal_password();// 判断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
           passcount=0;
           if(flag3==0)//按第一次确认
           {
              flag3=1;
              if(flag2==1)//输入的密码正确
              {
                 beek_c=0;//开蜂鸣器
                 lock_c=1;//开锁
                 flag6=1;
                 DisplayListChar(1,0,0, "Opening........");//在液晶的第二行显示字符"OPERING
                 TR0=1;
                 flag4=0;
                 error_count=0;
                 while(flag4<=20);//密码正确开锁信号闭合2秒 蜂鸣器响2秒
                 flag4=0;
                 flag2=0;
                 flag3=0;
                 TR0=0;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除显示一下
                 beek_c=1;//关闭蜂鸣器
                 lock_c=0;//断开锁信号输出

              }
              else if(flag2==2)//输入的密码错误
              {
                  beek_c=0;
                  TR0=1;
                  flag6=0;
                  error_count++;//密码输入错误后,计数器+1
                  DisplayListChar(1,0,0, "Input Error  TIS");
                  DisplayOneChar( 1,12,error_count+0x30);//显示输入多少次错误
                  while(flag4<=5);//密码输入错误蜂鸣器响0.5秒,关0.5秒的频率响2次
                  beek_c=1;
                  flag4=0;
                  while(flag4<=5);
                  beek_c=0;
                  flag4=0;
                  while(flag4<=5);
                  beek_c=1;
                  flag4=0;
                  flag2=0;
                  flag3=0;
                  TR0=0;
                  if(error_count>=3)//如果密码输入3次错误经锁定2.54分钟或需要重新断电
                  {
                     DisplayListChar(0,0,0, "Input Error 3 Ts");
                     DisplayListChar(1,0,0, "locked 3 minutes");
                     TR0=1;
                     while(flag4<=254);//锁定时间过后系统恢复
                     DisplayListChar(0,0,0, "Electronics Lock");
                     TR0=0;
                     error_count=0;
                     flag4=0;
                  }
              }
           }
       /*    else if(flag3==1)//第二次按确认
           {
              flag2=0;
              flag3=0;
           }*/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除显示一下
      }
    if(keybord_value==12 && flag7==1 )//确认修改密码
    {
           for(i=0;i<6;i++)
           {
                  system[flag5-1][i]=temppassin[i];//把暂存单元的数据传给对应的开始密码
                  temppassin[i]=0;//暂存单元清零,下次修改密码可以再次利用
           }
           write_24c16();
           flag7=0;//各种标志单元清零
           flag2=0;
           flag3=0;
           flag5=0;
           flag6=0;
           passcount=0; //按键次数计数清零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除显示一下
    }
}
//************************************************
//取消键处理程序
void    cancelkeydeal()
{
    uchar i;
    _nop_();
    if(keybord_value==13 )//判断是否为取消键
    {
       if(flag7==0)
       {
           for(i=0;i<passcount;i++)
           {
               passin[i]=0;
           }//清零
           passcount=0;//按取消键后,键入按键次数的计数单元清零
           if(flag3==1)//取消显示密码错误
           {
              flag2=0;
              flag3=0;
            }
       }
       else if(flag7==1)
       {
           flag7=0;
           flag2=0;
           flag3=0;
           flag5=0;
           flag6=0;
           passcount=0;

       }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除显示一下
    }
}
uchar  deal_password()//输入密码和系统码对比,看是否符合开锁条件
{
   uchar i,j,temp2,temp;
   temp2=0;
   _nop_();
   for(j=0;j<4;j++)//依次判断4组
   {
     temp=0;
     for(i=0;i<6;i++)
     {
      if(system[j][i]==passin[i])temp++;//如果系统密码和键入的密码对应的位一样,则暂存单元自加1
     }
     if(temp==6)
     {
       temp2=1;
       return(1);//如果TEMP为6,证明键入的密码和4组系统密码中的一组一样;
       break;//退出判断
     }
   }
   if(temp2==0)return(2);
}
void read_key(void)
{
   uchar  key_value,i=1;
   uchar key_high_value,key_low_value;//定义变量暂存高四位和低四位按键的键码
   _nop_();
   key_port=0xf0;//置按键控制口为1,准备读入数据
   key_value=key_port & 0xf0;
   if(key_value!=0xf0)//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则相等
   {
      delay_50us(200);//延时10ms去除抖动
      key_port=0xf0;//再次讲IO置1,准备读入去除抖动后的数据
      key_value=key_port & 0xf0;
      switch (key_value)
      { case 0xf0:break;//经软件延时后,判断为误判,则退出函数,返回
        case 0x70:key_high_value=0x70;break;
        case 0xb0:key_high_value=0xb0;break;
        case 0xd0:key_high_value=0xd0;break;
        case 0xe0:key_high_value=0xe0;break;
        default:key_high_value=0x00;break;//多个按键同时按下,显示0,然后退出
      }
      key_port=0x0f;//交换高四位和低四位的状态,再次读取键码
      key_value=key_port & 0x0f;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07:key_low_value=0x07;break;
         case 0x0b:key_low_value=0x0b;break;
         case 0x0d:key_low_value=0x0d;break;
         case 0x0e:key_low_value=0x0e;break;
         default:key_low_value=0x00;break;
      }
     key_value=key_high_value | key_low_value;
     for(i=0;i<16;i++)
     {
       if(key_value==tabl2[i])
       {
          keybord_value=i;
          flag1=1;//置按键码读取成功标志位1;
          if(flag6==1 && keybord_value==14)
          {
                flag1=0;
          }
          break;
       }
     }
     beek_c=0;//开蜂鸣器
     TR0=1;
     while(flag4<=1);//按按键的时候蜂鸣器响0.1秒
     flag4=0;
     TR0=0;//关闭定时器
     beek_c=1;//关闭蜂鸣器
     if(flag6!=0)
     {
     if(keybord_value==14)
     {
         TR0=1;
         key_port=0xf0;//置按键控制口为1,准备读入数据
         while((key_port & 0xf0 )!=0xf0 && flag5==0)
         {

             if(flag4>=30)
             {
                TR0=0;
                flag4=0;
                flag2=5;
                flag5=1;
                flag7=0;
             }
         }

       }
     }
     key_port=0xf0;//置按键控制口为1,准备读入数据
     while((key_port & 0xf0 )!=0xf0 && keybord_value!=14 );    //等待按键释放,按键释放后才往下执行程序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设置为定时50MS
        t0_crycle++;
        if(t0_crycle==2)// 0.1秒
        {
          t0_crycle=0;
          flag4++; //定时器开启后,FLAG4每0.1秒自加1
      if(flag6!=0 && flag4>=40)//输入密码正确开锁后超过2分钟后不能进入修改开锁密码的界面
      {
         flag6=0;
         flag4=0;
         TR0=0;
      }
        }
}
//********************************************************************************************
void init_t0()
{
    _nop_();
           TMOD=0x01;//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1,定时器定时50毫秒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0_crycle=0;//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单元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第 X 行,第 y列
  注意:字符串不能长于16个字符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ms, 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
    _nop_();
    ListLength = 0;
    X &= 0x1;
    Y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Y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Y++;
                 delayms(ms);//延时显示字符串
        }
        else
            break;//跳出循环体
     }
}
/*======================================================================
LCM初始化
======================================================================*/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_nop_();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ms(100);
}
//==============================LCD1602显示子程序================================================
// 写数据函数: E =高脉冲 RS=1 RW=0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_nop_();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
  写指令函数: E=高脉冲 RS=0 RW=0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
  正常读写操作之前必须检测LCD控制器状态:E=1 RS=0 RW=1;
  DB7: 0 LCD控制器空闲,1 LCD控制器忙。
  读状态
======================================================================*/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
功 能:     在1602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第一行位置0~15,第二行16~31
说 明:     第 X 行,第 y 列  注意:字符串不能长于16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 uchar X, uchar Y, uchar ASCII)
{
  X &= 0x1;
  Y &= 0xF; //限制Y不能大于15,X不能大于1
  if (X) Y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Y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Y,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ASCII);
}
/*====================================================================
  设定延时时间:x*1ms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TempCyc;
  for(i=0;i<Ms;i++)
  {
    TempCyc =70;
    while(TempCyc--);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功能: 延时50*t(us)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
//***********************************************
//3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3us()
{
  ;
  ;
}
//*************************************************
//功能:发送非应答信号
void nack_24c16()
{
sda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0;
sda_24c16=0;
}
//*************************************************
//功能: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stop_24c16()
{
   sda_24c16=0;
   scl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sda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0;
}
//*************************************************
//功能:发送启动通讯的信号
void star_24c16()
{
  sda_24c16=1;
  scl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sda_24c16=0;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0;
}
//****************************************************
//功能:判断应答或非应答
//说明:通讯出错时标志为1,否则为0
void cack_24c16()
{
   scl_24c16=0;
   sda_24c16=1;
   delay_3us();
   scl_24c16=1;
   flag12=0;//清除错误标志
   if(sda_24c16)flag12=1;
   scl_24c16=0;
}
//****************************************************
//功能:发送应答信号
void mack_24c16()
{
  sda_24c16=0;
  scl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0;
  sda_24c16=1;
}
//*************************************************
//功能:向24C16写入一字节的数据
void w1byte_24c16(uchar byte1)
{
  uchar i=8;
  while(i--)
  {
    delay_3us();
    delay_3us();
    delay_3us();
    if(byte1 & 0x80)
    {sda_24c16=1;}
    else
    {sda_24c16=0;}
    delay_3us();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1;
    delay_3us();
    delay_3us();
    delay_3us();
    scl_24c16=0;
    byte1<<=1;
  }
}
//*******************************

下载:

网友A(2017-05-08):
很好的例程感谢分享

网友B(2017-12-06):
我想请问下楼主你的这个程序里是怎么按下才算是修改密码的

网友C(2022-12-05):
修改密码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