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添加一个蜂鸣器警告 倒计时到最后2S 会发出警报 求修改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
重复一遍   添加一个蜂鸣器 警报程序  倒计时到最后2S会发警报   持续到计时结束
求大神指导指导

新建文件夹 (2).rar

单片机6位数码管倒计时

网友A(2017-12-06):
楼主改好了吗?求分享

网友B(2017-05-08):
根据下列参考自行修改
1,在计时里加上
    time=0;
    sec++;

//发声时间判断
        if ( sec == 59| sec == 60)        //要发声的时间值
        Short_sound = 1;

    if(sec>59)
2,在定时器里加上
      void t1isr() interrupt 3 //显示
    {
       TH1=0xec;
       TL1=0x78;

        //有源蜂鸣器对定时器时间无要求
        if (Short_sound)
        {
                bell = 0;                //蜂鸣器发声
                if ( ++time_100ms>=500 )//根据发声时间和定时器时间自行修改
                {
                        time_100ms = 0;                //清零100ms计数
                        Short_sound = 0;        //清除短声标记
                        bell = 1;                        //关闭蜂鸣器
                }//end if (++time_100ms>=500)
        }//end if (Short_sound)

        //无源蜂鸣器 定时器200us
        if (Short_sound)
        {
                if (++time_100ms<=500)//根据发声时间和定时器时间自行修改
                        bell = !bell;                //蜂鸣器发声
                else
                {
                        time_100ms = 0;                //清零100ms计数
                        Short_sound = 0;        //清除短声标记
                        bell = 1;                        //关闭蜂鸣器
                }//end if (++time_100ms<=500)
        }//end if (Short_sound)

网友C:
用C语言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