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秒表系统设计 最长计时长度为9:59:59

楼主(2017-05-08):
基于单片机的秒表系统设计
设计内容:
1、设计精度为0.1S的秒表系统。
2、设置启动、暂停、清零按钮。
3、设计每一秒钟都有提醒功能。
4、秒表的最长计时长度为9:59:59,超过此长度,报警。

楼主:
求解求解求救求救

网友A:
你那个最长计时长度为9:59:59,是9小时59分59秒还是9分59秒59?最后那个59什么单位?

网友A: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最长计时长度为9:59:59,是9小时59分59秒还是9分59秒59?最后那个59什么单位?

改成59分59秒99毫秒了‘’

网友B(2018-12-10):
引用 网友A:
实例93  99.9秒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 ...

能不能把仿真和程序发我一份

网友C(2019-05-19):
楼主可以把程序原理图还有详细说明发我一份吗,谢谢啦啦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还有程序发我一份嘛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解求解求救求救

求救楼主,可不可以把原理图程序还有详细说明发给我

网友C:
楼主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一份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我一份呢

网友E:
这个还要求到分,精度比较高

网友F(2020-05-26):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和程序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G(2020-09-13):
楼主,可不可以把仿真图和程序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