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答辩技巧分享

楼主(2017-05-08):
P0 口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问题
   P0口做数据总线用是不需要加上拉电阻,这个书上面有写的,就是8个IO口同时控制输出,比如P0口接1602液晶、12864液晶、数码管的8段段选等等都不需要加上拉电阻,如果做单个的IO口用就要加上拉电阻,仿真里P0口必需要加上拉电阻,这个是仿真和实际的差别。
本课题的选课背景、意义等等?
这个论文中有的,也都是一些套话。我就不答了,我整理的都是技术性的。
电路的主要工作原理是什么,元器件的作用等等?
  看原理图视频讲解,每个元器件的工作原理都有的
数码管采用的是什么扫描方式?
一位数码管的设计就是采用静态扫描的方式,因为一位数码管是8个段选1个位选,如果采用动态,那就是得用9个IO口,而且程序也比较麻烦,如果选用静态那么位选接电源或地(共阳接电源,共阴接地),段选接IO口,就可以控制显示了,这样只用8个IO口就ok,而且程序比较简单。多位一体的数码管只能用动态扫描的方式,因为硬件本身就将每个位的段都接到一起了,所以只能动态控制了。
蜂鸣器或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为什么选用pnp型的(9012、8550),而不是npn型的(9013、8050)?
因为单片机刚一上电的时候所有的IO口会有一个短暂的高电平。如果选用npn型的,即使程序上将IO口拉低,蜂鸣器或继电器也会响一小下或吸合一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选用pnp型的。因为我们想控制蜂鸣器或继电器工作单片机的IO口要低电平,这样就避免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刚一通电就让蜂鸣器响或继电器吸合。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液晶三脚接的电阻是而不是可调电阻
经过查阅资料得知(买液晶时给的资料),液晶3脚是灰度调节引脚,灰度正常时是0.5~1V左右,用可调电阻其他就是电阻分压的原理得到的电压,而我们直接用的是电阻也是可以得到正常显示的电压的。
为什么继电器吸合或风扇转动时,液晶屏幕会变暗?
从问题5中可以了解大概,就是液晶的灰度是电压控制的,当继电器吸合或风扇转动时,需要的电流较大,而我们采用的电源线或电池盒供电会有一定的压降。这样液晶的3脚采集的电压就高了。所以灰度就不合适了。解决的办法是,电源尽量用好一点的,或换粗一点的电源线供电(主要的压降都在电源线上)。
超声波测距模块的工作原理?
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就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了。
你的程序是怎么下载进去的?
STC单片机程序下载:
这个STC_ISP软件是串口下载的,加载程序文件夹中的.hex文件链接好下载器就可以下载了(首先下载器的驱动得装好)
AT的单片机怎么下载
   AT单片机要用专门的下载器才能下载
有些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比如是LED串联的分压电阻,计算方法是:R=U/I
Led工作电压是3V左右,那么电阻的电压就是(供电电压-3v)=2v
Led点亮的电流是4~20ma,那么电阻的电流也是4~20ma
这样电阻就是2除以0.004~0.02=100~500Ω
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用100~500Ω,led就太亮了,很容易烧坏,所以就适当的加大了电阻。
晶振为什么选用12M?
12M是比较常用的晶,51单片机12分频的,如果选用12M晶振,如果是单指令周期的语句,刚好是1us,其他语句正好是1us的整数倍。很轻松算出每个语句用了多长时间。
晶振为什么选用11.0592M?
11.0592比较常应用在串口通信和红外遥控电路中。
11.0592M是因为在进行通信时,12M频率进行串行通信不容易实现标准的波特率,比如9600,4800,而11.0592M计算时正好可以得到,因此在有通信接口的单片机中,一般选11.0592M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我们要得到9600 的波特率,晶振11.0592M 和12M,定时器1为模式2,SMOD 设为1,分别看看那所要求的TH1 为何值。代入公式:11.0592M 9600=(2÷32)×((11.0592M/12)/(256-TH1)) TH1=25012M 9600=(2÷32)×((12M/12)/(256-TH1))TH1≈249.49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使用12M 晶体的时候计算出来的TH1 不为整数,而TH1 的值只能取整数,这样它就会有一定的误差存在不能产生精确的9600 波特率。
比如做GSM的设计时,用12M就是不可行的,就得用11.0592M。
定时器的初值是怎么算的?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50ms的定时,那样20个50ms就是1s。至于初值怎么算,课本上刚学的时候就交了,可以自己看下,如果看了会发现我们的初值好像和课本上的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是用软件算的。计算初值有好多软件,可以找度娘。软件很方便,动动手就可以了哦。
仿真图好像和实物图有差别呢?
仿真图就是一个模拟用的,和实际效果是有点差别的,仿真中没有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都是可以工作的,焊接是按照原理图来的而不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