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WM直流电机调速程序 0到20级的调速

楼主:
前段时间无聊写的一段小程序,供大家参考。

单片机源程序:

/*******************************************************************/
/* 程序名:PWM直流电机调速 */
/* 晶振:11.00592 MHz CPU型号:AT89C51 */
/* 直流电机的PWM波控制,可以直接的调速从0到20级的调速 */

/*****************************************************************/

#include<reg51.h>
#define TH0_TL0 (65536-1000)//设定中断的间隔时长
unsigned char count0 = 50;//低电平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count1 = 0;//高电平的占空比

bit Flag = 1;//电机正反转标志位,1正转,0反转

sbit Key_add=P2 ^ 0; //电机减速
sbit Key_dec=P2 ^ 1; //电机加速
sbit Key_turn=P2 ^ 2; //电机换向

sbit PWM1=P2^6;//PWM 通道 1,反转脉冲
sbit PWM2=P2^7;//PWM 通道 2,正转脉冲

unsigned char Time_delay;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void Motor_speed_high(void);
void Motor_speed_low(void);
void Motor_turn(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延时处理**********************/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Time_delay = x;
        while(Time_delay != 0);//等待中断,可减少PWM输出时间间隔
}

/*******按键处理加pwm占空比,电机加速**********/
void Motor_speed_high(void)
{
        if(Key_add==0)
        {
                  Delay(10);
                  if(Key_add==0)
                  {
                    count0 += 5;

                    if(count0 >= 100)
                    {
                            count0 = 100;
                    }
                  }
                  while(!Key_add);//等待键松开
        }
}

/******按键处理减pwm占空比,电机减速*****/
void Motor_speed_low(void)
{
        if(Key_dec==0)
        {
                  Delay(10);
                  if(Key_dec==0)
          {
            count0 -= 5;

            if(count0 <= 0)
            {
                    count0 = 0;
            }
          }
          while(!Key_dec );
        }
}

/************电机正反向控制**************/
void Motor_turn(void)
{
        if(Key_turn == 0)
        {
          Delay(10);
          if(Key_turn == 0)
          {
            Flag = ~Flag;
          }
         while(!Key_turn);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TH0_TL0/256;
TL0=TH0_TL0%256;
TR0=1;
ET0=1;
EA=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while(1)
        {
          Motor_turn();
          Motor_speed_high();
          Motor_speed_low();
        }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L0 = TH0_TL0 % 256;
TH0 = TH0_TL0 / 256 ;//定时器装初值
TR0 = 1;

if(Time_delay != 0)//延时函数用
{
  Time_delay--;
}

if(Flag == 1)//电机正转
{
  PWM1 = 0;

  if(++count1 < count0)
  {
    PWM2 = 1;
  }
    else
    PWM2 = 0;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else //电机反转
  {
    PWM2 = 0;

    if(++count1 < count0)
    {
    PWM1 = 1;
    }
    else
    PWM1 = 0;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Time_delay = x;

while(Time_delay != 0);//等待中断,可减少PWM输出时间间隔
}

Delay(10);

if(Time_delay != 0)//延时函数用
{
  Time_delay--;
}

其实这三个部分是相关联的。
Delay(10)这是延时防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个消抖在消抖的同时将一开始只是声明了下的Time-

delay赋值了,赋值还不算他还牵扯到定时器里去了。你看在赋值后Time-delay变成了10,看第二个部分

的while(Time-delay!=10);这个语句正如注释所说的等待中断,当等来了中断后你可以看第三个部

分了,看见了吧终端中有将Time-delay减一,每中断一次就减一次直到等于0之后。也就是说延时的时长

是十个中断的时长。注释中:可减少PWM输出时间间隔      也就可想而知了。
*****************************************************/

下载:

网友A(2017-06-15):
挺好的,下载来学习一下,辛苦楼主了

网友B(2019-05-31):
楼主,有没有使用298N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使用298N啊

我也想要

网友D(2020-10-30):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请发上来

网友E:
这个时间有点久了吧

网友F: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