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汇编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7-05-08):
程序清单
以下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超声波测距控制源程序:
采用AT89S51 12MHz晶振
显示缓冲单元在40H~43H,使用内存44H、45H、46H用于计算距离
20H用于标志

完整资料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VOUT   EQU    P1.0   ;脉冲输出端口
*中断入口程序*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PINT0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LJMP  INTT1
ORG  0023H
RETI
ORG  002BH
      RETI

*主程序*
START: MOV  SP, #4FH
       MOV  R0, #40H   ;40~43H为显示数据存放单元(40为最高位)
       MOV  R7,#0BH

CLEARDISP:MOV  @R0, #00H
            INC   R0
            DJNZ  R7, CLEARDISP
            MOV  20H, #00H
            MOV  TMOD, #21H    ;T1为8位自动重装模式,T0为16位定时器
            MOV  TH0, #00H      ;65ms初值
            MOV  TL0, #00H      ;40KHz初值
            MOV  TH1, #0F2H
            MOV  TL1, #0F2H
            MOV  P0, #0FFH
MOV  P1, #0FFH
            MOV  P2, #0FFH
            MOV  P3, #0FFH
MOV  R4, #04H        ;超声波脉冲个数控制(为赋值的一半)
SETB  PX0
SETB  ET0
STEB  EA
CLR   00H
SETB  TR0                    ;开启测距定时器

START1:    LCALL  DISPLAY
            JNB     00H, START1       ;收到反射信号时标志位为1
            CLR  EA
            LCALL  WORK          ;计算距离子程序
            SETB    EA
            CLR     00H
            SETB    TR0             ;重新开启测距定时器
            MOV    R2, #64H         ; 测量间隔控制(约4*100=400ms)

LOOP:      LCALL  DISPLAY
            DJNZ   R2, LOOP
            SJMP   START 1

*中断程序*
;T0中断,65ms中断一次
INTT0:      CLR    EA
            CLR    TR0
            MOV   TH0, #00H
            MOV   TL0, #00H
            SETB   ET1
            SETB   EA
            SETB   TR0                ;启动计时器T0,用以计算超声波来回时间
            SETB   TR1                ;开启发超声波用定时器T1
OUT:        RETI

;T1中断,发超声波用
INTT1:      CPL    VOUT
            DJNZ   R4,RETIOUT
            CLR    TR1               ;超声波发送完毕,关T1
            CLR    ET1
            MOV   R4,#04H
            SETB   EX0               ;开启接收回波中断
RETIOUT:   RETI

;外中断0,收到回波时进入
PINT0:       CLR   TR0                ;关计数器
             CLR   TR1
             CLR   ET1
             CLR   EA
             CLR   EX0
             MOV  44H, TL0            ;将计数值移入处理单元
             MOV  45H, TH0
             SETB  00H                 ;接收成功标志
             RETI

*延时程序*
DL1MS:      MOV  R6, #14H
DL1:         MOV  R7, #19H
DL2:         DJNZ  R6, DL2
             DJNZ  R6, DL1
             RET

*显示程序*
;40H为最高位,43H为最低位,先扫描高位
DISPLAY:                MOV        R1, #40H;G
                                MOV        R5,#0F7H;G

        PLAY:                MOV        A, R5
                                MOV        P0, #0FFH
                                MOV        P2, A
                                MOV        A, @R1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P0, A
LCALL DLIMS
INC                R1
MOV        A, R5
JNB        ACC.0, ENDOUT;G
RR                A
MOV        R5, A
AJMP        PLAY

ENDOUT;                MOV        P2, #0FFH
                                MOV        P0, #0FFH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88H,0BFH
;共阳数码管  0 ,1, 2,3,4,5,6,7,8,9,不亮,A, —

*距离计算程序(=计算值×17/1000cm)  近似
WORK:                        PUSH        ACC
        PUSH        PSW
              PUSH        B
        MOV        PSW, #18H
        MOV        R3, 45H
        MOV        R2, 44H
        MOV        R1, #00D
        MOV        R0, #17D
        LCALL MUL2BY2
        MOV        R3, #03H
        MOV        R2, #0E8H
          LCALL        DIV4BY2
        LCALL        DIV4BY2
        MOV        40H, R4
        MOV        A, 40H
        JNZ        JJ0
        MOV        40H, #0AH           ;最高位为0,不点亮

JJ0:        MOV        A        R0
        MOV        R4, A
        MOV        A        R1
        MOV        R5         A
        MOV         R3, #00D
        MOV        R2, #100D
        LCALL        DIV4BY2
        MOV        41H, R4
        MOV        A, 41H
         JNZ        JJ1
        MOV        A, 40H         ;此高位为0,先看最高位是否为不亮
         SUBB        A, #0AH
        JNZ        JJ1
        MOV        41H, #0AH      ; 最高位不亮,次高位也不亮

JJ1:        MOV        A, R0
        MOV        R4, A
        MOV        A, R1
        MOV        R5, A
        MOV        R3, #00D
        MOV        R2, #10D
        LCALL DIV4BY2
        MOV        42H, R4
        MOV        A        42H
        JNZ        JJ2
        MOV        A, 41H         ;次高位为0,先看次高位是否为不亮
        SUBB        A, #0AH
        JNZ        JJ2
        MOV        42H, #0AH     ;次高位不亮,次高位也不亮

JJ2:        MOV        43H, R0
        POP        B
        POP        PSW
        POP        ACC
        RET

*两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MUL2BY2:        CLR        A
        MOV        R7, A
        MOV        R6, A
        MOV  R5, A
        MOV        R4, A
        MOV        46H, #10H
MULLOOP1:        CLR        C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MOV        A, R1
        RLC        A
        MOV        R1, A
        JNC        MULLOOP2
        MOV        A, R4
        ADD        A, R2
        MOV        R4, A
        MOV        A, R5
        ADDC        A, R3
        MOV        R5, A
        MOV        A, R6
        ADDC        A, #00H
        MOV        R6, A
        MOV        A, R7
        ADDC        A, #00H
        MOV        R7, A
MULLOOP2:        DJNZ        46H, MULLOOP1
        RET

*四字节/两字节无符号数除法程序*
DIV4BY2:        MOV        46H, #20H
        MOV        R0,        #00H
        MOV        R1, #00H

DIVLOOP1: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MOV        A, R1
        RLC        A
        MOV        R1, A
        CLR        C
        MOV        A, R0
        SUBB        A, R2
        MOV        B, A
        MOV  A, R1
        SUBB        A, R3
        JC                DIVLOOP2
        MOV        R0, B
        MOV        R1, A

DIVLOOP2:        CPL        C
        DJNZ        46H, DIVLOOP1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RET
;
        END

           附C51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XTERN VOID CS_T(VOID);
EXTERN VOID DELAY(UINT);
EXTERN VOID DISPLAY(UCHAR*);
//DATA UCHAR DISPLAY(UCHAR*);
DATA UCHAR TESTOK;

VOID MAIN (VOID)
{
DATA UCHAR DISPRAM[5];
DATA UINT I;
DATA ULONG TIME;
P0=0XFF;
P2=0XFF;
TMOD=0X11;
IE=0X80;
WHILE (1)
{
CS_T();
DELAY(1);
TESTOK=0;
EX0=1;
ET0=1;
WHILE(! TESTOK) DISPLAY(DISPRAM);
IF (1==TESTOK)
   {
   TIME=TH0;
   TIME=(TIME<<8)| TL0;
   TIME*=172;
   TIME/=10000;
   DISPRAM[0]=(UCHAR) (TIME%10);
   TIME/=10;
   DISPRAM[1]=(UCHAR) (TIME%10);
   TIME/=10;
   DISPRAM[2]=(UCHAR) (TIME%10);
   DISPRAM[3]=(UCHAR) (TIME/10);
   IF (0==DISPRAM[3]) DISPRAM[3]=17;
   } ELSE
   {
   DISPRAM [0]=16;
   DISPRAM [1]=16;
   DISPRAM [2]=16;
   DISPRAM [3]=16;
   }
FOR (I=0;I<300;I++) DISPLAY(DISPRAM);
}
}

VOID CS_R(VOID) INTERRUPT 0
{
TR0=0;
ET0=0;
EX0=0;
TESTOK=1;
}

VOID OVERTIME(VOID) INTERRUPT 1
{
EX0=0;
TR0=0;
ET0=0;
TESTOK=2;
}
                     NAME      CS_T
?PR?CS_T?CS_T             SEGMENT   CODE
                     PUBLIC   CS_T
                        RSEG     ?PR?CS_T?CS_T
CS_T:                PUSH      ACC
                     MOV       TH0, #00H
                     MOV       TL0, #00H
                     MOV       A, #4D
                     SETB       TR0
CS_T1:               CPL        p1.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ACC,CS_T1
                     POP        ACC
                     RET
;
                     END
NAME   DELAY
?PR?_DELAY?DELAY   SEGMENT   CODE
PUBLIC   _DELAY
RSEG    ?PR?_DELAY?DELAY
_DELAY:    PUSH   ACC
           MOV A,R7
           JZ   DELA1
           INC   R6
DELA1:   MOV   R5,#50D
         DJNZ   R5, $
         DJNZ   R7,DELA1
         DJNZ    R6,DELA1
            POP   ACC
           RET
END
    NAME  DISPLAY
?PR?_DISPLAY?DISPLAY   SEGMENT  CODE
?CO?_DISPLAY?DISPLAY    SEGMENT  DATA
                        EXTRN    CODE    (_DELAY)
                        PUBLIC    _DISPLAY
                        RSEG    ?CO?_DISPLAY?DISPLAY
?_DISPLAY?BYTE:
DISPBIT:   DS  1
DISPNUM:   DS  1
           RSEG    ?PR?_DISPLAY?DISPLAY
_DISPLAY:  PUSH ACC
           PUSH  DPH
           PUSH  DPL
          PUSH  PSW
           INC   DISPNUM
            MOV A,DISPNUM
           CJNE  A,#4D,DISP1
DISP1:    JC  DISP2
           MOV  DISPNUM,#00H
           MOV  DISPBIT,#0FEH
DISP2:     MOV  A,R1
           ADD   A,DISPNUM
           MOV  R0,A
           MOV  A,@R0
           MOV  DPTR,#DISP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DISPNUM
           CJNE  A,#2D,DISP3
           CLR   P0.7
DISP3:       MOV P2,DISPBIT
             MOV R5,#00H
             MOV  R7,#0AH
             LCALL  _DELAY
             MOV P0,#0FFH
             MOV  P2,#0FFH
             MOV A,DISPBIT
             RL   A
              MOV DISPBIT,A
             POP  PSW
             POP   DPL

网友A(2017-12-02):
你好,楼主,请问有没有仿真文件啊

网友B(2018-05-19):
同问 请问有仿真文件吗

网友C(2018-11-30):
想问一下,超声波的trig  tcho分别接在哪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