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编程遇到了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08):
....
while(1)
{
  ADresult[0]=getdata(0);
  if( X<=100 || X>=200)
  {
   BUZZER=1;
  }
  else
  {
   BUZZER=0;
  }
.....
当X=150,这个时候蜂鸣器不响;然而:
...
unsigned int  X;
BUZZER=0;
while(1)
{

ADresult[0]=getdata(0);
  if( X<=100 || X>=200)
  {
   BUZZER=1;
  }
  //else
  //{
  //BUZZER=0;
  //}
.....
else去掉,当X=150时,蜂鸣器还是响,很费解为什么当if条件不满足(X=150)时,仍然执行了“ BUZZER=1”?

楼主:
解决了。并非是单片机执行了if{},而是条件不满足时自动跳过,执行了P2^7=1 (BUZZER的定义式:BUZZER=P2^7)。else注释掉后,在加一句BUZZER=0即可。那么单片机在默认的时候P2^7口是输出高电平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并非是单片机执行了if{},而是条件不满足时自动跳过,执行了P2^7=1 (BUZZER的定义式:BUZZER=P2^7) ...

除P0口未上拉时外,其他端口在空闲时都是高电平

楼主:
1楼的解决方案是强制fengming=0,超出这个范围也不会响,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
while(1)
{

ADresult[0]=getdata(0);
  if( X<=100 || X>=200)
  {
   BUZZER=1;
  }
主程序只要满足一次 BUZZER=1就一直存在了

网友C:
好像看懂了

网友D:
看看语法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主程序只送了一次150,没有满足BUZZER=1的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看懂了

求指教

网友E:
else去掉,默认 BUZZER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