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单片机电子罗盘设计程序

楼主(2017-05-08):
各位大牛你们好,从论坛里找的电子罗盘程序, 但是有一部分程序不理解,肯求各位帮助:

程序如下:
  •                 if((angle >= 3380) || (angle <= 220))          //北 N
  •                         write_string(2,0,"  N  ");
  •                 if((angle >= 230) && (angle <= 670))          //东 北
  •                         write_string(2,0," E N ");
  •                 if((angle >= 680) && (angle <= 1120))          //东 E
  •                         write_string(2,0,"  E  ");
  •                 if((angle >= 1130) && (angle <= 1570))          //东 南
  •                         write_string(2,0," E S ");
  •                 if((angle >= 1580) && (angle <= 2010))          //南  S
  •                         write_string(2,0,"  S  ");
  •                 if((angle >= 2020) && (angle <= 2460))          //西 南
  •                         write_string(2,0," W S ");
  •                 if((angle >= 2470) && (angle <= 2910))          //西  W
  •                         write_string(2,0,"  W  ");
  •                 if((angle >= 2920) && (angle <= 3360))          //西  北
  •                         write_string(2,0," W N  ");
  •                 delay_1ms(300);

网友A:
程序不齐全

楼主:
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SCL=P2^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0;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lcd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string(1,0,"  zhi nan zhen ");
write_string(2,0,"               ");
write_zifu(2,11,0xdf);  //显示度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jiaodu(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CY = SDA;               //送数据口
        SCL = 0;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1;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HMC5883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17);                     //起始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delay_1ms(5);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x,y,z,jiadu;
    double angle;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HMC5883();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轴
    x=BUF[0] << 8 | BUF[2];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2] << 8 | BUF[4];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 // angle in degrees
jiadu = angle;
write_jiaodu(2,6,angle);        //显示角度
if((angle >= 3380) || (angle <= 220))          //北 N
write_string(2,0,"  N  ");
if((angle >= 230) && (angle <= 670))          //东 北
write_string(2,0," E N ");
if((angle >= 680) && (angle <= 1120))          //东 E
write_string(2,0,"  E  ");
if((angle >= 1130) && (angle <= 1570))          //东 南
write_string(2,0," E S ");
if((angle >= 1580) && (angle <= 2010))          //南  S
write_string(2,0,"  S  ");
if((angle >= 2020) && (angle <= 2460))          //西 南
write_string(2,0," W S ");
if((angle >= 2470) && (angle <= 2910))          //西  W
write_string(2,0,"  W  ");
if((angle >= 2920) && (angle <= 3360))          //西  北
write_string(2,0," W N  ");
delay_1ms(255);

}
}
就是最后定义东南西北角度的数值,不知道怎么来的,求大神帮帮忙,马上答辩了,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