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ql安装教程

楼主(2017-05-08):
第二大步:安装(解压)

ZIP Archive版是免安装的。只要解压就行了。和安装版的没什么不同,但就是不需要安装。找到下载好的mysql-x.x.xx-winx64.zip右键选择(解压到...),找到你想安装的地方,喜欢放C:盘的就选择C:盘,不喜欢的就自己选个就是了,小编喜欢放D:盘,毕竟c:系统盘放的东西太多不好。解压完就ok了,是不是很简单?知道 ZIP Archive版的好处了吧

1.     8
第三大步:配置默认文件
其实理论上现在这样就可以直接安装服务了,但是因为是默认配置,我们使用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里面的汉字全是乱码之类的,所以建议你先配置一下默认文件。在mysql-x.x.xx-winx64(小编的是5.6.17根据自己的版本来定)目录下,新建个my.ini。复制下面的代码保存就ok了。my.ini会替换掉下面的my-default.ini文件。.ini文件是window里面的配置文件。保存里面各种默认的数据。安装版的是在安装的时候让你自己选然后系统给你保存进来,zip archive是自己写,都一样。文件夹中也经写好,直接复制粘贴,但这之前要把里面D:\mysql\mysql-5.6.17-winx64改成你自己的软件路径,保存。

第四大步是运行
a开始->在面的搜索栏里面输入cmd,上面会出来一个cmd.exe,先右键这个cmd.exe,然后选择一管理员的身份运行这个选项。(你也可以在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找到这个cmd.exe,同样右键它,以管理员身份确定。)

2.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窗口后,将目录切换到你解压文件的bin目录,我的目录是图里面那个,你的话,要以你自己的目录为准。再输入mysqldinstall回车运行就行了,注意是是mysqld,不是mysql

出现安装成功就ok了。我由于已经安装了,所以结果就是这个了。
接着就是在输入 net start mysql 启动服务。或者不嫌麻烦就手动,打开服务手动启动了mysql服务了。

告诉大家一个win7打开服务界面的简单方法。打开任务管理器(右键选择任务管理器也好,ctrl+alt+delete也罢,随你喜好)。点下面的服务就ok了,是不是很简单,比控制面板那个方法简单多了吧。当然你也可以在cmd窗口里面输入services.msc也是可以的。

3.     第五大步:打开MySQL

还是将目录切换到D:\mysql\mysql-x.x.xx-winx64\bin(x.xx.xxx是什么根据你自己的版本来吧)输入mysql -uroot -p ,默认是没有密码的。回车进入,当然我的已经设置密码了,所以要输入密码才能进。有密码的话,可以mysql -uroot -p密码,也是可以是mysql -uroot -p 回车输入密码,推荐第二种,原因,你动手之后就知道了。
退出exit 就行了。记住直接关闭cmd窗口是没有退出的,要输入exit才会退出啊。

      虽然打开mysql 了,但每次打开mysql 都要输入那么多指令切换目录是不是很讨厌?怎么弄呢?会的当然不用我说了,不会的也不用急,我来告诉你们。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path->编辑,将你的mysql软件下的bin目录的全路径放里面。我建议童鞋们放在最前面,最后在那个目录的路径后面加个英文的分号(;)保存就行了。如D:\mysql\mysql-x.x.xx-winx64\bin;
为啥这样弄呢?原理是个啥?简单的说环境变量里面的path路径这东西,就是cmd系统的查找目录路径。你输入一个指令,系统怎么知道这个指令有没有呢?系统做了什么事?其实系统是在当前目录和系统环境变量path里面的路径全部查找一边,找到第一个为准,找不到就报错。所以我们要不每次都切换cmd目录,要不就设置了,以后就不需要再切换cmd路径了。
打个比方:系统就像一辆公交车。按着既定的路线走。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就是那个路线或者说是各个站。到了站(找到第一个)就下车(运行)。

4.     现在配好了环境变量,让我们在来运行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