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stc89c52rc模拟路灯控制系统的程序

楼主(2017-05-08):
设计要求在下面图片上。
我用的是0.96的oled显示屏

网友A:
恕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帮不了你。

网友B:
这已经不单单是程序的问题,还有眼力的问题,我也看不清楚图片。

网友C:
做一个流水灯吧,很好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帮不了你。

大神能否帮忙
360蛨
360蛨
360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不单单是程序的问题,还有眼力的问题,我也看不清楚图片。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
360蛨
360蛨
360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

基本要求
1:看着容易
2:要有光度传感器(光敏电阻等)和A/D转换芯片了。
3:要有时钟功能就要用时钟芯片(DS1302价格低,但误差也明显,单片机自身的定时器误差更大)。
4:同3的要求。
发挥部分
1:要有故障检测电路(可用光敏电阻检测)。
2:自动调光同基本要求的2
3:实现上机位(看到这个我才想到是每一个路灯控制都是独立芯片(单片机类)控制的,方便扩展),要每个路灯都带一个单片机作为下机位,通过通信协议和上机位(也可以是单片机)通信。
如果只是几个路灯可以只用一个单片机(一个单片机还能算上机位吗),但要可扩展就要多个控制单元了。这对一般人来说身边的零部件都可以不够用,也真的很麻烦。
以上如果说得不对,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流水灯吧,很好玩哦

大神给个程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要求
1:看着容易
2:要有光度传感器(光敏电阻等)和A/D转换芯片了。

大神可否给个基本要求中(3)(4)问的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可否给个基本要求中(3)(4)问的程序   万分感谢

给你一个ds1302和LCD1602的程序,这个很多,定时功能,自己增加时间判断就可以了。单独写一个程序还要配全你手上的LCD时间有点长。

20170103 DS1302 24C02.zi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要求
1:看着容易
2:要有光度传感器(光敏电阻等)和A/D转换芯片了。

已经把问题初步提出来了!楼主发问时考虑过这些吗?随便找一个,向老师交差吧!因为出题的老师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ds1302和LCD1602的程序,这个很多,定时功能,自己增加时间判断就可以了。单独写一个程序还要配 ...

我是个新手  看不太懂这个程序  大神有没有oled显示的CR2032时钟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