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delay函数中,j的值50是怎样确定的,求大神指导

楼主:
下面delay函数中,j的值50是怎样确定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7-05-08):
就函数本身来讲,j值可在0~65535之间任意确定;就ms级延时要求来讲,j值可取达到1ms的最近值。

网友B:
这个通常是根据数据类型、晶振频率及一个fro循环的机械周期而定的,LZ的例子是ms,所以编程者是按1ms来确定这个数值的。

网友C:
根据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计算出来的,这个时间和晶振有关

网友D(2017-08-19):
引用 网友A:
就函数本身来讲,j值可在0~65535之间任意确定;就ms级延时要求来讲,j值可取达到1ms的最近值。

假设我用的是12MHZ晶振,要按1ms的话怎样来确定J的值?具体的计算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E:
没有算过,但是都是用软件直接生成的 ,自己都把不用算。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