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声控电路分析

楼主:
求大神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声控原理

声控原理

网友A(2017-05-08):
图示MK1是一个生源收集器(俗称咪头),C2负责将收集到的音频信号传递到Q1基极,Q1是一个共发射机电压放大电路,U2是一个单输入比较放大器(没看到有反馈回路,应该是开环的),作用是整形——把Q1的输出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由7pin输出。3pin是比较器的+端,由R11、Ra(可调电阻)分压,形成比较器阀值,当经放大的电压在2pin上高于阀值时,1pin输出低电平,反之则反。

网友B:
好评 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