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语音存贮录音与回放系统 源程序与原理图pcb

楼主(2017-05-08):
stm32F103录音回放原理图:

基于STM32的语音存贮与回放PCB

\野火注\

1 液晶尺寸是3.2寸,控制器是 ILI9341
2 SD卡4位模式DMA ,支持长文件名及中文文件名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LCD显示实验,可中英混合显示,可显示BMP格式的图片,可截图,
*           截图保存在MicroSD卡中,文件名存为myScreen.bmp,
*           需显示的BMP图片和字库存放在MicroSD卡中。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 作者    :wildfire team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lcd.h"
#include "sd_fs_app.h"
#include "Sd_bmp.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key.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define SIZE 1000*1024
#define WriteStartAddress ((uint32_t)0x0800B000) //在这里随着程序代码的增加,初试地址也要随着增加,否则不能写入a000
#define WriteEndAddress   ((uint32_t)0x0807F7FF)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16)0x400) //1024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16)0x800) //2048
uint32_t EraseCounter = 0x00, WriteAddress = 0x00,ReadAddress = 0x00;
uint32_t NbrOfPage = 0x0000;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枚举变量的定义

// 软件延时        自己加了个大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NDelay(uint32_t n)
{
        uint32_t i;
        for(i=0;i<n;i++)
        Delay(0xFFF);
}

int main(void)
{
         /* USART1 config */
        USART1_Config();
        /* enable adc1 and config adc1 to dma mode */
        ADC1_Init();

        DAC1_Init();

        SysTick_Init();
        LCD_Init();                                                                                /* LCD 初始化*/
    sd_fs_init();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显示图像*/
    Lcd_show_bmp(80, 0,"/pic4.bmp");
        /*竖屏显示*/
        LCD_Str_ENCH_O_P(55,30,"请按录音键开始录音",0XF800);
    LCD_Str_CH_O_P(35,30,"制作人",0X0000);
        LCD_Str_ENCH_O_P(17,60,"武汉科技大学教十楼208室",0X0000);
//    while (1)
//        {
        //        if( Key_Scan(GPIOE,GPIO_Pin_5) == KEY_ON  )
        //        {
                        LCD_Str_CH_P(55,30,"正在录音请稍后片刻",0XF800,0xffff);
                        FLASH_Unlock();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 Define the number of page to be erased */
                           NbrOfPage = (WriteEndAddress - WriteStart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Erase the FLASH pages */
                    for(EraseCounter = 0; (EraseCounter <= NbrOfPage)&&(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EraseCounter++)
                    {
                               FLASHStatus=FLASH_ErasePage(WriteStart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EraseCounter));
                    }

                        //写数据
                        WriteAddress = WriteStartAddress;
                        while((WriteAddress < WriteEndAddress)&&(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printf("0x%04X ",ADC_ConvertedValue);
                             FLASHStatus=FLASH_ProgramHalfWord(WriteAddress, ADC_ConvertedValue);
                             WriteAddress = WriteAddress + 2;
                    }
                        FLASH_Lock();

                        LCD_Str_CH_P(55,30,"录音完毕请按播放键",0XF800,0xffff);
                        NDelay(10000);
        //        }
        //        if( Key_Scan(GPIOE,GPIO_Pin_6) == KEY_ON  )
        //        {
                        LCD_Str_CH_P(55,30,"正在播放请慢慢倾听",0XF800,0xffff);
                        //读数据

完整内容下载:

网友A(2019-03-28):
这也太黑了,原理图里连STM32都没有?说好的STM32呢?

网友B(2017-11-13):
请问这个只有一个板子吗 pcb版都在压缩包里?

网友C(2023-02-03):
基于STM32F103的程序,寄存器版本的,程序是完整的,但是PCB不完整,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