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楼主(2017-05-08):
让板实现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网友A:
清楚书写错误后,灯可闪,但按键不能开关(无法进入第二个循环吧?)

网友B:
P5^3是什么鬼?

网友C:
已解答过,为什么不照着做???

网友D:
Delay_1ms(10后边却;号 下面多了一个}号 逻辑上能说过去 不过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通常是这么写

while(1)
{
        if(key==0)
        {
                delay(20);
                if(key==0)
                {
                        while(!key)
                        {
                                led=~led;
                        }
                }
        }
}

网友E:
1.P5.3无此IO,根据硬件连接选,2.Deay_1ms()后少;3.while(!key);放在while(1){} 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elay_1ms(10后边却;号 下面多了一个}号 逻辑上能说过去 不过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通常是这么写

while(1) ...

大神,能帮忙帮我写下5个数组比较大小的程序吗?用for循环和if来实现的,数组为unsigned char可以,谢谢!

网友G:
延时那没分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延时那没分号

大神,能帮忙帮我写下5个数组比较大小的程序吗?用for循环和if来实现的,数组为unsigned char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