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哪错了,测速的

楼主(2017-05-0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1};
int i=0;
void main(void)
{
  int j;
  TMOD=0x15;
  TH0=0;
  TH00=0;
  TH1=0x3C;
  TL1=0xB0;
  TR0=1;
  TR1=1;
  IE=0x88;
    while(1)
    {
      P2=0x00;
       out=seg[i/100];
      P2=0x02;
      for(j=0;j<100;j++);
      P2=0x00;
      out=seg[i%100/10];
      P2=0x04;
      for(j=0;j<100;j++);
      P2=0x00;
      out=seg[i%10];
      P2=0x08;
      for(j=0;j<100;j++);
      }
}
void Timerl_ISR() interrupt3
{
  static char j=0;
  TH1=0x3C;
  TL1=0xB0;
  if( ++j==20)
  {
    j=0;
    i=(TH0<<8)|TH00;
    TH0=0;
    TL0=0;
   }
}

网友A:
TH00=0;, i=(TH0<<8)|TH00; 中的TH00是啥玩意? T0计数器应该是TH0,和TL0。测速的应该还要加上与时间的计算,比如s/m,  km/h等。

网友B:
你的把问题说出来啊。。。现象啥的。。

网友C: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1};
int i=0;
void main(void)
{
  int j;
  TMOD=0x15;
  TH0=0;
  TH0=0;
  TH1=0x3C;
  TL1=0xB0;
  TR0=1;
  TR1=1;
  IE=0x88;
    while(1)
    {
      P2=0x00;
       out=seg[i/100];
      P2=0x02;
      for(j=0;j<100;j++);
      P2=0x00;
      out=seg[i%100/10];
      P2=0x04;
      for(j=0;j<100;j++);
      P2=0x00;
      out=seg[i%10];
      P2=0x08;
      for(j=0;j<100;j++);
      }
}
void Timerl_ISR() interrupt 3
{
  static char j=0;
  TH1=0x3C;
  TL1=0xB0;
  if( ++j==20)
  {
    j=0;
    i=(TH0<<8)|TH0;
    TH0=0;
    TL0=0;
   }
}

帮你改好了
主要两个地方错了
1.TH0你写成了TH00
2.intrrupt(空格)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大神,能帮忙帮我写下5个数组比较大小的程序吗?用for循环和if来实现的,数组为unsigned char可以,谢谢!

网友E:
1.TH0你写成了TH00   2.intrrupt(空格)3

网友F:
TH0,和TL0。测速的应该还要加上与时间的计算

网友G:
现象说一下撒

网友H:
说一下现象

网友I:
说具体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