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S52+Max7219+四位数码管+DS18B20+数字温度计

楼主(2017-05-08):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8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P1^0;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P1^1;                                        // 串行时钟
sbit LOAD=P1^2;                                        // 显示数据锁存控制
sbit SOUND=P1^4;

#define NoOp   0x00                         // 空操作寄存器
#define Digit0 0x01                         // 数码管1寄存器
#define Digit1 0x02                         // 数码管2寄存器
#define Digit2 0x03                         // 数码管3寄存器
#define Digit3 0x04                         // 数码管4寄存器
#define Digit4 0x05                         // 数码管5寄存器
#define Digit5 0x06                         // 数码管6寄存器
#define Digit6 0x07                         // 数码管7寄存器
#define Digit7 0x08                         // 数码管8寄存器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低功耗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ScanDigit 0x07                         // 扫描位数设置,显示8位数码管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译码设置,8位均为BCD码
#define CommonDigit 0x00                // 译码设置,8位均为非译码方式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 显示测试模式
#define TextEnd 0x00                           // 显示测试结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
void SendChar(uchar ch)
{
uchar i,temp;
    _nop_();
    for (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N=1;
                   CLK=0;
                CLK=1;
        }
        else
        {
                DIN=0;
                CLK=0;
                CLK=1;
        }
    }
}

/* 将数字p转换成相应的具体段字母*/
uchar changestyle(uint p)
{ uchar c;
  if(p==0) c=0x7e;
  if(p==1) c=0x30;
  if(p==2) c=0x6d;
  if(p==3) c=0x79;
  if(p==4) c=0x33;
  if(p==5) c=0x5b;
  if(p==6) c=0x5f;
  if(p==7) c=0x70;
  if(p==8) c=0x7f;
  if(p==9) c=0x7b;

   return(c);
}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 (uchar addr,uchar num)
{
    LOAD=0;
    _nop_();
    SendChar(addr);
    _nop_();
    SendChar(num);
    _nop_();
    LOAD=1;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

/* MAX7219初始化 */
void InitDisplay ()
{
    WriteWord (ScanLimit,ScanDigit);         //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 (DecodeMode,CommonDigit);      // 设置译码模式为非译码模式
    WriteWord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

void show(float degdata,uint Fdata,Sdata,Ddata,Hdata)  //显示函数,其中Fdata为状态为第一位,Sdata状态为第二位,Tdata为状态为第三位。
//Fdata为状态为第四位。degdata为显示的具体数值degdata 为4位  例如23.21(要求degdata输入格式)

{ uint a,b,c,d;     //a为10位值,b为个位值,c为小数点后1位值,d为小数点后2位值,e为临时数据
   InitDisplay ();                                        // MAX7219初始化
  _nop_();
   a=degdata/10;
   b=(degdata-a*10)/1;
   c=(degdata-a*10-b)*10;
   d=(degdata-a*10-b-c*0.1)*100;
   a=changestyle(a);
   b=changestyle(b);
   c=changestyle(c);
   d=changestyle(d);
   b=b|0x80;

        WriteWord(Digit0,a);
        WriteWord(Digit1,b);
        WriteWord(Digit2,c);
        WriteWord(Digit3,d);
        WriteWord(Digit4,Fdata);
        WriteWord(Digit5,Sdata);
        WriteWord(Digit6,Ddata);
        WriteWord(Digit7,Hdata);

}

void shutshow()  //数码管不显示函数
  {
  WriteWord(0x0c,0x00); //向低功耗模式寄存器(地址为0X0c)写入全1值(上电状态)用来熄灭显示器
  }

main()
{float result;
uint f;
WriteWord(0x0f,0x00);  //退出测试模式
WriteWord(0x0a,0x03);  //调解亮度,16级可选择,用于设置LED的显示亮度,从0xX0~0xXF

delayms(1000);
show(88.89,0x01,0x01,0x01,0x01);
delayms(1000);
while(1)
{
f=TxReset();
if(f==1)
{
convert();
delayms(1000);                         // 延时1s
result=RdTemp();
if(result>25) SOUND=0;
if(result<19) SOUND=1;
show(result,0x01,0x01,0x01,0x01);
delayms(1000);
}
else show(0x01,0x01,0x01,0x01,55.55);   //如果初始化未成功则显示55.55
}
}

/* 以下保存为DS18B.H 再进行编译*/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DQ=P1^3;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us--); //12M,一次6us,加进入退出14us(8M晶振,一次9us)
}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3;i++)
                {}
        }
}

/*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DS18B20产生应答信号,返回为1时可以用,为0时不能用*/
uint TxReset(void)
{
        uint i,j;
        DQ = 0;
        delayus(120);          //拉低约900us

        DQ=1;                                // 产生上升沿
        delayus(6);   //维护约24us   //等待15-60us;
        delayus(11);
        if(DQ==1)
        return(0); //70US左右如果检测到了DS18B20应答脉冲则DQ比为1,否则为0

        else return(1);     //430US左右应检测到高电平,否则就表示DS18B20不工作
}
/* 读取数据的一位,满足读时隙要求 */
bit RdBit(void)
{
        uint i;
        bit b;
        DQ=1;

        DQ=0;
        i++;
        DQ=1;
        i++;
        i++;  //产生下降沿        b=DQ;
               i=9;                 //读时隙至少60US
        while(i>0) i--;
       return(b);
}
/* 读取数据的一个字节 8位 */
uchar RdByte(void)
{
        uchar j,c;
        uint i;
        for(i=1;i<=8;i++)
        {
                j = RdBit();
                c = (j<<7)|(c>>1);   //从高位开始读取
        }
        return(c);
}
/* 写数据的一个字节,满足写1和写0的时隙要求 */
void WrByte(uchar b)
{
        uint i;
        uchar j;
        bit btmp;
        for(j=1;j<=8;j++)
        {
                btmp = b&0x01;
                b = b>>1;                // 取下一位(由低位向高位)
                if (btmp)
                {
                        /* 写1 */
                        DQ=0;
                        i++;
                        i++;        // 延时,使得15us以内拉高
                        DQ = 1;
                        i = 9;
                        while(i>0) i--;        // 整个写1时隙不低于60us
                   }
                else
                {
                        /* 写0 */

                        DQ = 0;
                        i = 9;
                        while(i>0) i--;        // 保持低在60us到120us之间
                       DQ=1;
                       i++;
                       i++;
                }
        }
}
/* 启动温度转换 如果DS18B20好使则转换温度。否则液晶显示DS18B20有错误*/
void convert(void)
{ uint i;
  i=TxReset();
  delayms(1);                        // 延时
  if(i==1)
   {WrByte(0xcc);                // skip rom 命令
    WrByte(0x44);
   }
}
float change(uchar a,uchar b)  //a为高字节,b为低字节
{uint i,zhengfu;
bit k,p,f;
float re1=8,re2,re3=1,resu=0;
for(i=0;i<3;i++)
    {k=a&0x01;
    re1=re1*2;
   if(k){resu=resu+re1;}
     a=a>>1;
    }
if(a&0x01)  zhengfu=1;
else zhengfu=0;
re2=0.25;
b=b>>1;
b=b>>1;
for(i=1;i<3;i++)
   {p=b&0x01;
   if(p)
   {
   resu=resu+re2;
   }
    b=b>>1;
    re2=re2*2;
   }
if(b&0x01)resu=resu+1;
b=b>>1;
for(i=0;i<3;i++)
    {f=b&0x01;
    re3=re3*2;
      if(f) resu=resu+re3;
       b=b>>1;
    }
      return(resu);
}
/* 读取十进制的温度值 */
float RdTemp(void)
{uchar tplsb,tpmsb;
float  fresult;
uint i;
  i=TxReset();
   if(i=1)
    { delayms(1);                // 延时
        WrByte(0xcc);                // skip rom 命令
        WrByte(0xBE);                // read scratchpad 命令
        tplsb=RdByte();        // 温度值低位字节(其中低4位为二进制的"小数"部分)
        tpmsb=RdByte();        // 高位值高位字节(其中高5位为符号位)
        fresult=change(tpmsb,tplsb);
        return(fresu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