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发射电台QN8027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最近想做个FM电台,找到了QN8027,把图画好了,PCB也做好了,然后程序写进去发现输出没信号,检测晶振也不工作。
电路图:
程序:
我用的IIC通信速率是200khz左右,我在PCF8591,PCF8563,24c02等芯片上都用过,都用了好几年了,除了更换单片机后速率问题,修改过之后没出过问题。
哪位大侠帮我瞧瞧,问题出在了哪里?
#include <STC15F2K60S2.H>
/************************************/
/*          QN8027                 */
/************************************/
        sbit SDA=P3^3;
        sbit SCL=P3^2;

/************************************/
/*          KEY                     */
/************************************/
        sbit key_set=P3^1;
        sbit key_fun=P3^0;

void main ()
{
        P3M0 = 0XFF;                   //P3口推挽
        P3M1 = 0;
        delay1ms(1000);                //延时1s,使其他IC上电稳定
        init_QN8027();                        //初始化QN8027
        while (1);
        {

        }
}

void delay1ms(uint z)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init_QN8027()
{
        writebyte(0x00, 0x81);        //将QN8027所有寄存器复位到缺省值
        delay1ms (20);
        writebyte(0x03, 0X0+0x3F);//设置QN8027时钟信号,0x10为晶振,0x50外部正弦波时钟输入(与硬件设计相关)  [5-0]晶振电流
        writebyte(0x04, 0x08);        //晶振频率选择 12Mhz,信号衰减
        writebyte(0x00, 0x41);        //QN8027有限状态机校验
        writebyte(0x10, 0x7f);        // max power
        writebyte(0x00, 0x01);        ////QN8027有限状态机校验freq  high 2 bit
        delay1ms (20);
        writebyte(0x01, 0x0);        // freq, about 107MHz
        writebyte(0x02, 0x39);        //关闭PA功能当没有音频信号输入时的时间
        writebyte(0x00, 0x22);        //发射信号

        delay1ms (20);

}

#define IIC_WRITER 0X58   //QN8027xie地址
#define IIC_READ 0X59     //QN8027读地址

//uchar IIC_READ,IIC_WRITER;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FOCS=12MHZ,Fcsl=480KHZ ,T=900ns
//FOCS=12MHZ,Fcsl=180KHZ,T=2us
void _Nop()                //@12.000MHz 延时2us,读写速度200k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3;
        while (--i);
}

//===============================
//define a bit_operation byte to use in shift operation
//use this mode can achieve high operation speed
unsigned char bdata bbyte;
sbit a0=bbyte^0;
sbit a1=bbyte^1;
sbit a2=bbyte^2;
sbit a3=bbyte^3;
sbit a4=bbyte^4;
sbit a5=bbyte^5;
sbit a6=bbyte^6;
sbit a7=bbyte^7;
//========================================
bit IFACK;//record the SDA state to confirn if ACK has happened
//bit NO_ACK;//no ack flag
//bit BUS_FAULT;        //bus fault flag
//bit IIC_BUSY;        //bus is busy flay
//========================================
//FUNCTION:ROUTES TO PROVIDE A START SIGNAL
void start(void)
{

        SCL=0;_Nop();SDA=1;_Nop();SCL=1;_Nop();SDA=0;_Nop();SCL=0;_Nop();
}
//=======================================
//FUNCTION:ROUTES TO PROVIDE A STOP SIGNAL
void stop(void)
{
//        SCL=0;_nop_();SDA=0;_nop_();SCL=1;_nop_();SDA=1;_nop_();SCL=0;_nop_();
        SCL=0;_Nop();SDA=0;_Nop();SCL=1;_Nop();SDA=1;_Nop();SCL=0;_Nop();
}

//FUNCTION:ROUTES TO RELEASE THE SDA TO RECEIVE A ACK SIGNAL
//OR TO PROVIDE A NO_ACK SIGNAL
bit  nack(void)
{
        SCL=0;_nop_();SDA=1;_nop_();SCL=1;_nop_();IFACK=SDA;_nop_();SCL=0;_nop_(); return IFACK;
}
//=======================================================
//FUNCTION:THE IIC DEVICE SHIFT OUT A BYTE  TO THE MASTER
unsigned char  inbyte(void)
{
        SDA=1;
        SCL=1;_Nop();a7=SDA;SCL=0;_Nop();
        SCL=1;_Nop();a6=SDA;SCL=0;_Nop();
        SCL=1;_Nop();a5=SDA;SCL=0;_Nop();
        SCL=1;_Nop();a4=SDA;SCL=0;_Nop();
        SCL=1;_Nop();a3=SDA;SCL=0;_Nop();
        SCL=1;_Nop();a2=SDA;SCL=0;_Nop();
        SCL=1;_Nop();a1=SDA;SCL=0;_Nop();
        SCL=1;_Nop();a0=SDA;SCL=0;_Nop();
        return(bbyte);
}
//=======================================================
//FUNCTION:THE IIC DEVICE SHIFT IN A BYTE FROM THE MASTER
void outbyte(unsigned char outdata)
{
        bbyte=outdata;
        SDA=a7;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6;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5;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4;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3;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2;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1;_Nop();SCL=1;_Nop();SCL=0;_Nop();
        SDA=a0;_Nop();SCL=1;_Nop();SCL=0;_Nop();
        nack();

}
//======================================================
//FUNCTION:BYTE WRITE.
//                       'add'     THE WRITE ADDRESS,
//               'wbyte'   THE DATA WANT TO WRITE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wbyte)
{
        start();
        outbyte(IIC_WRITER);
        nack();
        outbyte(add);
        nack();
        outbyte(wbyte);
        nack();
        stop();
}
        //=====================================================
//FUNCTION:RANDOM READ.'add' IS THE ADDRESS WANT TO READ
unsigned char readbyte (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
        start();
        outbyte(IIC_WRITER);
        nack();
        outbyte(add);
        nack();
        start();
        outbyte(IIC_READ);
        nack();
        temp=inbyte();
        nack();
        stop();
        return(temp);
}

网友A:
我记得stc的头文件不是这个名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tc的头文件不是这个名字吧

#include <STC15F2K60S2.H>  这个是stc这两年新出的单片机,在最新出的stc8A系列之前的单片机功能是最强的。

网友B:
用这个单片机加你给的ICC程序,能读写PCF8591这些芯片吗

网友C: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单片机加你给的ICC程序,能读写PCF8591这些芯片吗

读写PCF8591,PCF8563,都没问题,这段IIC,我用过操作过很多芯片。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19-04-14):
上述程序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P3口设置成推挽,因为SDA即是输入也是输出,向QN8027写数据时推挽没有问题,但在从QN8027读取数据时就读不到,甚至可能损坏单片机或QN8027

网友E:
时间比较长了,估计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要说明一下,以免给读者以误导。

楼主(2022-08-08):
各位,不好意思,我调了几天就没调了,后面没用这个IC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比较长了,估计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要说明一下,以免给读者以误导。

各位,不好意思,我调了几天就没调了,后面没用这个IC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