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规则组ADC转换单通道查询方式 源代码

楼主(2017-05-08):
STM32 规则组转换 ADC转换单通道查询方式 源代码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通过串口实时打印出模拟量通道PC0采集的电压数值。
//PC0--CH10
//电位器顺时针电压变小

/*ADC单次模式,采集单通道,50次取平均值,查询方式*/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32 ad=0;
        u8 i;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
                 ad=0;
           for(i=0;i<50;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启动转换 ADON=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RESET);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ad+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ad=ad/50;
                printf("U=%f\r\n",3.3/4095*ad);//实际电压值  12位精度
                delay_ms(10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12M  最大14M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AD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 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顺序进行转换的通道数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7Cycles5);//选择ADC1通道,

        ADC_Cmd(ADC1,ENABLE);//使能指定的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校准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校准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程序

完整代码下载:
1 规则组转换 ( 单通道

网友A(2018-04-28):
正点原子程序有的,你仅仅复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