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转换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08):
AD转换器的输入阻抗有什么用呢?

网友A:
非常有用,输入阻抗的大小影响着ADC对信号的索取情况,输入阻抗越大,对信号的影响越弱,采集转换的就越准确;如果输入阻抗太低是,可以增加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作为缓冲器,来减小对信号源的影响。

网友B:
分压作用吧,如果输入阻抗小,输出电路阻抗大,那么电压就被分到电路中去了,这会导致测量不准

网友C:
AD转换器的净输入电压是信号源信号电压在信号源内阻与AD转换器的输入阻抗分压后的电压。输入阻抗越大,净输入电压越接近信号源信号电压。

网友D:
ADC转换的输入阻抗,指的是ADC外部的模拟输入源的输入阻抗,即外部模拟源的输出阻抗,针对各种ADC转换类型的不同,对于外部的输入阻抗有不同的要求。
 1:SAR型ADC 这种ADC内阻都很大,一般500K以上。即使阻抗小的ADC,阻抗也是固定的。所以即使只要被测源内阻稳定,只是相当于电阻分压,可以被校正。
  2:开关电容型,如TLC2543之类。他要求很低的输入阻抗用于对内部采样电容快速充电。这时最好有低阻源,否则会引起误差。实在不行,可以外部并联一很大的电容,每次被取样后,大电容的电压下降不多。因此并联外部大电容后,开关电容输入可以等效为一个纯阻性阻抗,可以被校正。
  3:FLASH.html">FLASH型(直接比较型)。大多高速ADC都是直接比较型,也称闪速型(FLASH),一般都是低阻抗的。要求低阻源。对外表现纯阻性,可以和运放直接连接   4:双积分型 大多输入阻抗极高,几乎不用考虑阻抗问题

网友E:
AD转换目的是测量模拟量,如果阻抗不是很大,那么将有部分电流(分流)通过检测元件,这样对被测电路来说,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特别是当被测电路的内阻较大时(或信号较弱时),影响更大,甚至测得的结果无任何意义。所以一般要求测试仪表的输入阻抗在能满足抗干扰的情况下,尽可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用,输入阻抗的大小影响着ADC对信号的索取情况,输入阻抗越大,对信号的影响越弱,采集转换的就越准 ...

您好,那我想问一下,虽然输入阻抗越大,对信号的影响越弱,但还是存在影响,那我怎么用软件的方法来进行校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转换的输入阻抗,指的是ADC外部的模拟输入源的输入阻抗,即外部模拟源的输出阻抗,针对各种ADC转换类型 ...

您好,在SAR型ADC的介绍中,您说输入阻抗可以被校正,那么怎么用软件来校正呢?

网友F:
就是为了ADC转换被

网友F:
净输入电压是信号源信号电压在信号源内阻与AD转换器的输入阻抗分压后的电压。输入阻抗越大,净输入电压越接近信号源信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