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C129,怎么解决!!

楼主:
编译错误C129,怎么解决!!

网友A(2017-05-08):
是不是没有定义数据类型

网友B:
你的错误代码是 error c129: 这是一个C语言方面的语法错误,说明你的文件被保存为C文件(文件名为.c后缀)。
我用你这段程序放在keil编译器中试验过,当程序保存为c文件并编译时,会出现如你所示的error c129的错误且指向程序的第一句代码处;若将文件另存为汇编文件(文件名为.asm后缀)再进行编译,则不会出现c129的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定义数据类型

应该他没定义

网友C:
没有定义数据类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错误代码是 error c129: 这是一个C语言方面的语法错误,说明你的文件被保存为C文件(文件名为.c后缀) ...

这是我网上下载的例子,别人是编译无错误的!!没找到是啥原因.感谢大伙的回复.

网友E:
你的错误代码是 error c129: 这是一个C语言方面的语法错误,说明你的文件被保存为C文件(文件名为.c后缀)。

我用你这段程序放在keil编译器中试验过,当程序保存为c文件并编译时,会出现如你所示的error c129的错误且指向程序的第一句代码处;若将文件另存为汇编文件(文件名为.asm后缀)再进行编译,则不会出现c129的报错。

现在将这段程序保存为.asm文件,并将程序整理为以下形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

        LJMP INTT0;

START:  MOV R0,#70H

        MOV R7,#0CH

INIT:   MOV @R0,#00H

        INC R0

         DJNZ R7,INIT

         MOV 72H,#10

         MOV 75H,#10

         MOV TMOD,#01H

         MOV TL0,#0B0H

         MOV TH0,#03C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TART1:  LCALL SCAN

         LCALL KEYSCAN

         SJMP START1;

DL1MS: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DL20MS:
对于以上程序段,不知道整理出来之后是否与你的原代码相同,但其中有一点需要说明,汇编文件中的分号“ ; ” 的作用与C文件中的“ // ”作用类似,它后面紧跟的是注释内容。  你这段程序,若按以上整理,那么所有命令后面的分号“ ; ” 都可以不要的。 不过,也有可能你确实使用了分号的作用,将后面一些命令作了屏蔽处理,则此处不另作说明。

下面将整理后的程序进行编译,会出现以下报错情况:

错误、警告的解释:

      第4行的错误原因是:标志符号“INTT0”没有定义;

      第18行的错误原因是:标志符号“SCAN”没有定义;

      第19行的错误原因是:标志符号“KEYSCAN”没有定义;

      第27行的警告原因是:代码结束处没有“END”命令;(注:所有汇编文件结尾处都应有一句“END”命令表示结束)

可以看得出,你这段程序应该不是完整的,另有一部份你没有复制出来。你可以根据以上说明,再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处理你的程序。 祝你成功!

网友F:
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定义UINT8这个类型。
尝试在程序的头部定义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网友G:
我能看见的问题是}号外面应该用;结尾 其它的不知道了

网友H:
应该是语法有错误吧

网友I:
数据没有定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能看见的问题是}号外面应该用;结尾 其它的不知道了

这个是二维数组内部的间隔,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定义UINT8这种数据类型

网友K:
再尝试几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二维数组内部的间隔,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定义UINT8这种数据类型

谢谢指教